两个半圆弧寻求高效加工方法

楼主(2018-12-10):
现在有一个批量产品,具体尺寸见下图图纸,每月400件左右,
图纸中有两处“2X32”的半圆,圆盘的厚度是13mm'
我公司现在采用的是用直径33的四刃
铣刀用普通铣床从边缘往圆心方向铣,效率不算高
现在寻求有没有比较高效的加工方法,或者推荐比较高效的刀具,
可能有些专用刀具我没有接触过
我公司没有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要做工装的。

网友:
量有点小,可以考虑32的球铣刀沿径向加工

网友A:
摞起来,线切割,还省掉去毛刺的功夫,13的话应该可以摞5.6件

网友(点评):
像这个线切割中走丝的大概10分钟,快走丝的更快些,摞起来不建议,线切割速度和厚度有关,除非说不要人专门操作才有意义,半天来一下

网友:
线切割是挺快的,可以同时加工几件,看看价格看看利润,法兰盘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买台二手线切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摞起来,线切割,还省掉去毛刺的功夫,13的话应该可以摞5.6件

有点道理

网友:
可以先插槽,然后再铣

网友:
一件一件的摞起来,放到躺下。用SR16的球面铣刀,直接干。

网友:
用两组13.2的孔定位,一排穿起来,放躺。球头一刀铣过去

网友:
一刀铣的可能性很大,用标准的只有32的,订个非标的一刀干看看?
刀片要大,刀柄要强,稍慢点,进给大概每分钟一百。看你工装什么样,刚性如何?

网友:
这个程序需要编的精益一些。

网友:
插铣刀了解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大哥,你这个工件需要制作位置度检具吗,看你的量也蛮多的哇

网友:
先转孔 在插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