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传动中如果轴线不是90度怎么算啊?请教大神

楼主(2018-12-10):
锥齿轮轴线平行传动计算

网友:
你得先想好在哪里买。。。

网友:
平行传动?还有必要锥齿轮?

网友:
有插件,我以前做过45°角的

网友:
真的很有思想……平行传动为什么要用锥尺寸???为了增加设计难度可以用人字齿啊,可以用斜齿轮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平行轴线的距离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2019-03-31):
锥齿轮就是用于带角度传动的,平行传动普通的圆柱齿轮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