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架加工设备选型

楼主(2018-12-10):
请问大神们:加工500-1000mm的铜实体保持架都需要哪些基本设备。

网友A:
请楼主描述清楚具体的加工精度,有没有其他的要求等等,如果只是车削的话,买台大点的数控车就行

网友:
感觉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描述清楚具体的加工精度,有没有其他的要求等等,如果只是车削的话,买台大点的数控车就行

上面有孔槽,应该还需要立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孔槽,应该还需要立铣吧

那就选择大点的车削中心,一次装夹成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台湾的就行

网友:
描述清楚呀

网友:
加工的产品工艺和图纸都需要明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择大点的车削中心,一次装夹成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台湾的就行

可否单独联系一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