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机械制图里面多个腰型孔如何标注啊?

楼主(2018-12-10):
恳请各位大佬赐教一二,在下不胜感激。图的话就如下图所示,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网友:
和二楼差不多,我习惯标好定位尺寸和单孔,标记N处

网友:
尺寸140标注成”140=35x4”,尺寸”70”删掉,其他的不变。

网友:
二楼的可以。

网友A:
为什么都觉得2楼可以呢,连续孔这样标,机加师傅不得骂娘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孔位置中心对称,图2是最好的标注方法

网友(点评):
你确定最好标注方法?再加10个孔进去,你的尺寸不得堆上天了。

网友B:
也可以标中心距离尺寸

网友:
N个孔一般是标“N-18”,           “-”好像是老标准,我都用习惯了

网友:
我们要求为Nx孔,多个的话,我的标注方法还是要把宽度,长度,圆弧半径标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觉得2楼可以呢,连续孔这样标,机加师傅不得骂娘

多有多的标法,少有少的标法

网友:
腰型孔要求不高,楼主标注没有太多的讲究!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标中心距离尺寸

风刃 大侠你这截图是那本说里面的 ,有书的全名和作者么 我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