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主动轮连接请教

楼主(2018-12-10):
图1                    图2

请教各位大神:
基本情况:目前已经做了14套,在客户那边用,会出现卡顿的情况(有喷码位置要求)我们认为可能上两轴承上下不同心,导致轴承损坏。
                 深沟球球轴承是61805(37*25*7)
                 电机输出轴是15,120W电机,5的减速比

想请教的是:在不动两块板及轴承孔的情况下,有没有合适的柔性一点的连接方式,或者结构

调心轴承最接近的是1301(37*12*12),只能装一边,电机那边没有办法

网友A:
楼主见过,直接把电机插丝杆里的吗?这也是一个道理,加个联轴器。

网友(点评):
都是没有想全,如果一开始两端是调心轴承,可不可以?

网友:
本末倒置,两侧板上轴承孔应该是先加工再组装一起,而不是组装好结构再加工(没定位销也没用),所以应该是前后轴承安装好定位好两侧板的位置才紧固连接柱,连接柱的沉孔是否完全按高位置精度加工了?是不是两边都有定位孔?
定位基本都是两点定位而不能多点定位,所以思路都是错的。
轴平行度不好,轴承没装好,单改电机输入方式也无济于事。因为轴刚性连接,加工的时候电机安装接口应该和轴承孔有严格形位公差要求。加联轴器势必要增加电机座,带轮轴也需要重新制作,改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点评):
谢谢!!受用了,我这菜鸟思维,很多东西想少了

网友B:
封箱机吧,或者开箱机?这东西多的是,百度下看看。或者直接去现场看。
我记得别人的电机都是放在下边。
你这个同步轮看来是加长了,可以用空心的减速电机,用一根同轴穿进来。

网友C:
整个结构看起来就是很随意。靠四个柱子 螺丝固定太松散了。
建议加一个方块,另一端做个轴承套加两个轴承

网友D:
为什么要上下两侧装轴承?固定在马达那一侧,另一侧自由不行吗?是担心出力轴径向负载过大?
5比的减速机,理论上径向负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除非低速低响应重载。

网友E:
开V孔有点奇怪了,这孔一般就是没什么精度的,加工歪了机台装起来还不能调。
建议,直接开普通圆孔,可以稍微大一点点,把这四个螺丝松了,电机跑起来,多跑几圈,再慢慢地拧紧四个螺丝,然后再装皮带,同轴度应该能改善很多

网友F:
这个图细节结构上的设计有好几处问题。

网友G:
加一个弹性联轴器

网友:
给楼主 顶一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箱机吧,或者开箱机?这东西多的是,百度下看看。或者直接去现场看。
我记得别人的电机都是放在下边。
...

谢谢!!包装行业的夹持带,一个电机加伞齿轮,底部驱动一般是这样做的。我这个产线,顶部,侧边,底部都要求能喷码,和一个相机。当时设计的时候为了省成本,就用了这种结构,标图的时候又没有标注两板一起配对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结构看起来就是很随意。靠四个柱子 螺丝固定太松散了。
建议加一个方块,另一端做个轴承套加两个轴承
...

谢谢!!调心轴承1301,只能加一边,电机端加不了

网友H:
先确认是不是轴承卡顿,把皮带拆开,让电机带着带轮空转
看是不是轴的刚性不好,憋住

然后怀疑是那4根红色柱子定位导致轴承孔错位,你就应该把螺丝沉头孔改成大的内六角沉头,而不是那种平机螺丝

都不行,就把2轴承放到同步轮里面,轴不要连下面那块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上下两侧装轴承?固定在马达那一侧,另一侧自由不行吗?是担心出力轴径向负载过大?
5比的减速机 ...

谢谢!!参考一下,我想把电机那端的轴承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V孔有点奇怪了,这孔一般就是没什么精度的,加工歪了机台装起来还不能调。
建议,直接开普通圆孔,可以 ...

谢谢!!V孔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平杯用的沉头孔,反面是有2mm的定位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细节结构上的设计有好几处问题。

谢谢!!木已成舟,覆水难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弹性联轴器

谢谢!!实在没有办法就打算这么干了, 一加联轴器,就可以改用调心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确认是不是轴承卡顿,把皮带拆开,让电机带着带轮空转
看是不是轴的刚性不好,憋住

谢谢!!
空转没有问题,平杯螺丝的孔反面是有2mm沉头定位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不要那2mm沉头,要不然 轴承那里就容易歪

网友(点评):
昨天理解错了,下次去客户现场,试一下看看

网友:
用调心球轴承

网友:
我觉得首先还是先确认问题,不要乱了。现象是卡顿,1.看你结构,算是皮带有好几道连接,刚性是否足够?2.卡顿是皮带表现出来的吗?如果是,皮带的是否张紧充分?空转也是同样的现象吗?调心轴承可以考虑装在电机另一侧进行安装试试。

网友(点评):
刚性确定没有问题,轴都有30了,卡顿是皮带表现出来的,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了,空转,看着没有问题,加了皮带后,时间长久开始有,轻微咯咯异响,轴承打点油会好些,所以判断了不同心问题,导致的轴承损坏

网友:
如果考虑在这个基础上改,可以将下轴承安装位置单独做成一个件,然后这个件与下底板连接,安装预留调节量即可。且不影响驱动轮受力。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在公司内部的话,可以这了。因为已经到客户现场了,加工也是个问题。就看公司怎么定方案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结构出现问题,我认为应当是两个原因

1. 设计方面的原因,四根柱子和两根同步带轴之间造成过定位。锥头螺丝本身带定心功能,更增加了出现问题的概率
2. 加工方面的原因,两侧板的加工误差,造成四组沉孔与两组轴承孔之间存在偏差
3. 装配方面的原因,两侧板在依靠四根柱子固定的时候,由于配合间隙的存在,实际上是能够晃动一些的,这就是拧紧螺丝的手法要求比较高。甚至,在没有完全拧紧的时候,用力拧动内六角扳手都会把侧板带歪

我的建议:(按照目前的思路往下走,但并不是最佳方案)
将侧板上四根柱子的定位沉孔取消,四根柱子的台阶也去掉。
这样,位置定位完全依靠轴承沉孔,两侧板间距控制完全依靠四根柱子
修改完以后,依然是对装配手法要求比较高,但却能避免过定位

网友:
不建议用调心滚珠轴承,它两头会晃动,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过,直接把电机插丝杆里的吗?这也是一个道理,加个联轴器。

转起来是不会卡了,但是电机轴与转盘中心线不同心,整个转盘可想而知。用深沟球就行,联轴器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