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夹方式请教

楼主(2018-12-10):
如以上图片,是气缸的一个端盖。现在需要对这个压铸后的毛坯进行加工,只考虑加工外围的四个完整平面,用精雕机进行加工。现在需要将这个端盖装夹住,要求在加工过程中零件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加工精度+-0.25,零件加上夹具总高不能超过100,零件总高是48,定位面有刮花没关系,只要别太严重。我的第一反应是用三爪的气爪定位内圆柱面,但是在满足整体高度的条件下,发现气爪的夹持力只有100多牛,感觉有些不靠谱,上液压缸成本又太高,客户最多只打算花几千块钱,请问各位社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三爪试一下,10mm以下合金刀,少切量。多试几次,把握最佳切削速度。

网友B:
Airtac大口径开口夹,记得32缸径都有……不行再换个品牌找找

网友:
工作台上可以装个三爪卡盘夹持圆柱外圆,不过是人工操作

网友:
加个机构将汽缸放外围可以吗?例如杠杆之类的。

如果用三爪夹圆柱体,还需要对边定位对吗?

网友:
量大的话要做工装

网友C:
先不说夹不夹的紧的问题,这是个方形的零件,加工精度0.25,夹内圆柱面的话,加工四个面,长宽怎么保证,平面度、垂直度怎么保证。当然你的精雕机我不知道是几轴的哈,如果只是普通的话感觉夹内圆柱面不是好的选择。个人愚见,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夹不夹的紧的问题,这是个方形的零件,加工精度0.25,夹内圆柱面的话,加工四个面,长宽怎么保证,平 ...

这个只是为了除掉外围的毛刺和氧化皮,没有什么精度可言,这个说白了就是气缸的外壳的一部分。夹紧之前人工会拿上一个挡块靠住,然后将这个零件夹紧,就可以开始加工了。现在只需要保证夹紧后零件不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tac大口径开口夹,记得32缸径都有……不行再换个品牌找找

找了50缸径的,夹紧力只有一百多牛,就是十几公斤,感觉夹紧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三爪试一下,10mm以下合金刀,少切量。多试几次,把握最佳切削速度。

液压的还是气动的,手动的效率太低,气动的用了50缸径的,夹紧力只有一百多牛,十几公斤,感觉太小,不靠谱,液压的成本太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的还是气动的,手动的效率太低,气动的用了50缸径的,夹紧力只有一百多牛,十几公斤,感觉太小,不靠 ...

用增力液压缸。。。。只要气就行

网友:
用增压缸

网友:
夹中心,靠边,来装夹的话,需要用大力来克服切削力。夹中心是一个选择,能否换一下思路,夹侧边,分两次装夹,对侧边进行铣削呢?

网友:
利用四个螺栓孔,好像更简单直接

补充内容 (2018-12-11 11:10):
这个螺栓孔是上下两片配对用的,因此加工时应该有精度要求
可以圆柱定心。螺栓孔固定加确定方向
基本的结构就是台面一个圆口,上面用一个带四爪(对应螺孔位,做成锥度头)的压板压住

网友(点评):
螺栓孔能保证±0.25的精度吗,另外怎么夹紧?

网友(点评):
如果螺丝孔能夹紧,那定中心孔就是一样的。

网友D:
中间的孔,既是定位孔,也是压板螺杆孔。

网友(点评):
讲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孔,既是定位孔,也是压板螺杆孔。

现有的装夹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用的是螺丝锁紧,客户觉得效率低,太慢,所以要求改进。

网友:
可以考虑利用角上的四个孔

利用对角线的两个孔,伸入两根定位销,定位销直径比孔略小,方便放入。端盖放到位之后,两根定位销同时沿对角线方向向中心移动,来夹紧端盖。这样的话,由于夹紧的气爪位于产品的正下方,因此就没有了体积的限制,可以尽量选择大缸径的两指气爪

如果你对刚性要求非常高的话,甚至可以大缸径ISO气缸,配合快门机构,来完成四根定位销的同步向心夹紧动作

网友:
芯棒定位内孔,压板铣开口槽,不要只打孔,压紧螺母外径小于内孔,不需要把螺母全拧下来换工件。

网友:
利用内孔采用斜契机构气缸拉紧固定,具体要看你需要轴向力径向力要多大

网友:
你可以直接采用气动四爪卡盘  也可以用气动三爪卡盘定做非标卡爪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观察一下标准型气缸,它两头的气缸端盖,基本上是靠铸造保证,很少会有加工的地方,有些地方即使粗糙一些也没啥事!

网友(点评):
客户就这么要求的

网友:
使用三爪

网友:
中间加一孔定位,中间可以用气缸加开口压板快速压紧

网友:
不懂加工的人搞加工用工装,有点扯

网友(点评):
那你说说不太扯的方法。

网友(点评):
让编程师傅或机械工程师设计,或者专门的工装夹具师傅弄,他们设计考虑的更全面一些,你用什么样的刀具加工,产生的力有多大,排屑是否顺畅,装夹是不是方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的还是气动的,手动的效率太低,气动的用了50缸径的,夹紧力只有一百多牛,十几公斤,感觉太小,不靠 ...

50缸径,100N???????

网友:
小台钳做个仿形压头 夹中间

网友:
这种你参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6940599116.48.190b2117tt8hHE&id=39186929164

网友:
不懂啊 ~~理解不了   你是加工上表面吗?铣床不行吗?

四周的话    压紧中心孔,用卧式加工中心不好吗?一次装夹,4个面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