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模型尺寸的倒角格式

楼主(2018-12-10):
我画图时有时懒得出图,会在建模时直接把图纸考虑好,直接用模型尺寸来出图。
但遇到倒角,模型尺寸好像没办法识别出来,标注出来的尺寸格式都不是我想要的,每次都得改,改的次数多了有点烦。
因此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改变模型尺寸自动标注出来的倒角格式

网友:
倒角命令

网友A:
智能尺寸里面不是有个倒角尺寸吗

网友:
因为模型尺寸引入到工程图的前提是,模型尺寸是由草图尺寸建立的,而倒角尺寸则不然,倒角尺寸在其属性管理器是,长度和角度,或者长度和长度,所以导入到工程图中也是自动标注长度和角度,或长度和长度,但不能自动导入为长度X角度,因为其属性管理器不是这么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尺寸里面不是有个倒角尺寸吗

那个得手工标注的……模型尺寸是再过来一个位置的那个按钮,要的是自动生成所有尺寸

楼主:
这个命名知道,模型尺寸是自动标注尺寸的那个功能,就是倒角没办法按标注格式来

网友B:
右下角的倒角标注方式在做草图时即使做出来,在3D转2D也没办法形成。右上角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动来标的。

网友:
人工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角的倒角标注方式在做草图时即使做出来,在3D转2D也没办法形成。右上角的应该没问题。

自动出来的就是右上角的样子,每次都得删了重新标注,有点烦

网友C:
没有这么智能,孔系标准法才能自动生成标准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出来的就是右上角的样子,每次都得删了重新标注,有点烦

自动标注的尺寸肯定不规范,还需要手动移动,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智能,孔系标准法才能自动生成标准尺寸。

2D图纸的尺寸标注,我在3D建模时已经考虑好了,全部尺寸都可以自动出来,连公差都带好了,就是倒角出来格式不对……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还得手动标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标注的尺寸肯定不规范,还需要手动移动,修改下。

就瞄一眼,哪个尺寸位置跑了拉回来就行,总比一个个去画来得快,毕竟做设备的大多数零件结构还是比较简单,至少50%以上的零件可以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