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为什么扫掠之后开口方向不对?

楼主(2018-12-10):
如图,为什么扫掠之后,开口方向会不对了?上面是扫掠的初始位置,开口朝上,下面是结束位置,开口应该向下的吧,为什么会发生偏转?

如果要实现下面的开口向下,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扫掠路径肯定不对,软件很死板,扫掠草图怎么做,它就沿路径怎么扫掠。

网友:
你开口处再做两条线,再加上中心线三条路径控制,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功能要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连观察带联想地看了几遍。。。

从弯管的角度来说,不是模型“偏转”了,而是楼主自己想要边弯曲边扭转的成品吧。。。

没猜错的话,是一种绳结地打法吧。拽着不打滑,松开还很轻松的那种。。。

实际难加工的设计,我都不去想,或尽早丢掉。

对话框里倒是有“扭转角”什么的吧。我刚装了英文版的,忘了中文怎么说,英文里是“Twist”。

网友:
是UG吧,建议到教学网站重新看下扫掠视频,应该能解决

网友:
看看随路径扭转之类的选项

网友:
截面和扫略线要垂直

网友A:
扫描的轨迹要和截面垂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的轨迹要和截面垂直才行。

是吗?您确认这样就没有我说的、楼主提问的“扭转”现象了?

【另,这个讨论组中,许多人的回答,我真心看不明白。提问之后,却没有下文。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