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下怎么搞,谢谢。

楼主(2018-12-11):
如图所示,开关闭合后,怎么排除管子中剩余的水。有什么好办法,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有自动排水的开关,你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排水的开关,你查查。

这个开关就是纯机械开关,自动排水怕是要电动的吧,可以从出水口抽吗?

网友B:
开关这地方搞个变径三通,接个排水管(内径小于20最好),再装个排水开关,排水口低于出水口(尽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这地方搞个变径三通,接个排水管(内径小于20最好),再装个排水开关,排水口低于出水口(尽量低)

是个好办法,可是现在地面下不好施工,不能在那里处理了。

网友:
手动,三通装个水龙头,北方农村水管防冻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看描述,哪都不能动,只能插一根细管抽出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类似于家里用的水龙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