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子风机

楼主(2018-12-11):
感觉这个话题放在这里不太合适~目前客户要求追加除静电工位,不知道有大佬用过离子风机没有,现在风机距离工件大概1100mm,不知道去除效果如何。选用的是 Guardian CR2000,说明书看的不太明白,求指点。

网友A:
从1000v下降到100v,在460mm的工作距离下,并且最高风速下,需要3s

说明书工作距离是460mm,实际情况是1100mm,超出工作范围需要咨询厂家。

网友B:
距离1100mm,这么大的距离,我估计离子风机基本跟没装是一样的。
框出来的参数只指离子风机去除工件附着离子的能力,在46厘米的安装距离上,最高风速下,3秒可以将1000V的静电电压降到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000v下降到100v,在460mm的工作距离下,并且最高风速下,需要3s

说明书工作距离是460mm,实际情况是1 ...

找了半天的官网,打电话也没有用,第一次遇到这样,想买东西不知道怎么买,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1100mm,这么大的距离,我估计离子风机基本跟没装是一样的。
框出来的参数只指离子风机去除工件附着离 ...

我看他们样册上还把风机挂在天花板的图片,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他们样册上还把风机挂在天花板的图片,不知道真假

样册给出的是一个典型值。46厘米。

并不是说不能超出,而是要看你对离子消除速度的需求,并且这个速度是随着安装距离的增加迅速衰减的。
再有就是你的实际节拍,比如你的工件可以在离子风下面停留半个小时,那1100mm也就随它去了

但是基于实用的原则,能够就近安装肯定是就近安装,距离越小,效果越好

网友:
建议电话至产品技术销售,咨询相关技术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