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剖线怎么加约束啊?

楼主(2018-12-11):
不小心拖动了   怎么添加跟中线重合?  还有    怎么 拉出来一点 不跟原图重合  现在也拉不动 我醉了

网友A:
可删掉重新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删掉重新切。

不想删啊    因为    剖图已经出来了   尺寸也标了  删了 要重来。

网友:
点击剖切线,选中后点右键-编辑草图

网友: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
|toafy发表于 12-11 11:56点击剖切线,选中后点右键-编辑草图
正解

网友:
也就是增加一个选取剖面的截面基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