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电机和变频调速电机的出力差别就这么大吗?

楼主(2018-12-11):
同样规格的设备,外购的一台电机是西门子矢量电机1PH8288-1HB10-1AU1,130KW,自己制作的一台电机是佳木斯变频调速电机YPT355M2-6,200KW,在实际使用中反映200KW的电机力量还不如130KW电机力量大,社友能否解惑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实际参数吗?

楼主:
是实际出力差别大

网友:
感觉伺服电机应4倍于普通4极电机,所以觉得正常

网友A:
是否有功率损耗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功率损耗的情况?

功率损耗也一样的

网友:
感应电机 可以过载使用的,
矢量控制可以200% 转矩启动,短时间可以三倍转矩。

矢量控制的动态性能比变频调速好一些。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