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的磁化问题

楼主(2018-12-11):
请问黑色金属产品在机械加工中产生磁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网友A:
用什么加工方式啊

楼主:
铸铁管类零件车外圆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加工方式啊

管类零件,车外圆、镗孔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可以通过专用的消磁设备来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专用的消磁设备来去除

去除很容易,设备价格也不贵,但我想知道磁化是如何产生的,能不能不退磁的控制住

网友C:
你是如何检测出磁力是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检测出磁力是加工出来的?

你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因为毛坯以后都是机械加工,所以有点想当然的以为是磁力是机械加工出来的,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磁力的产生源头我们正在排查,现在不排除有受电、磁场影响的结果。

网友D:
是不是后期做了表面处理。。。。如果做了那就是表面处理的原因。。我以前有批不锈钢的螺丝要做发黑还是什么出来来着忘记了,然后处理之后就带磁性了,只能报废。。

网友:
这个没法避免,只有再增加一道消磁工序了!

网友:
同事也有过这个经历,本来毛呸没事,车一刀后拿卡尺量尺寸的时候卡尺吸在了货上,不过拿砂纸砂了下货没有了,我们都没弄清什么情况,无缘无故的,没想到在论坛里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后期做了表面处理。。。。如果做了那就是表面处理的原因。。我以前有批不锈钢的螺丝要做发黑还是什么 ...

剩磁量超标可以退磁处理的,产品报废太可惜了

楼主:
初步查明产品在加工过程中被磁化是因为夹具被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