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连接且可以旋转

楼主(2018-12-11):
如图,这个结构已经打样了,功能有了,但感觉不好,求各路大神给斧正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电机本身就有轴承吧,很少见在电机轴端加轴承的,你这受力得多大啊

网友:
感觉不好? 既然已经打样了, 那就看一下,是哪里不好。 先要把问题找到了,再想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电机和上板连接,电机轴和下板连接?这个法兰轴承没意义啊。

网友:
把法兰轴承去掉吧,你就想要个转盘的东东
上下两个零件用螺纹连接的时候,攻丝的时候完全没有垂直度
歪了,你那个轴承就卡

网友:
给你个参考,可换成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刀疤凯发表于 12-11 12:30是不是电机和上板连接,电机轴和下板连接?这个法兰轴承没意义啊。
电机轴直径6.35,那个螺纹孔需要买回电机自己加工,所以这个连接就没用,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忘记说了

楼主:
电机轴直径6.35,电机内螺纹孔需要买回电机自己加工,所以这个连接就没用,不好意思各位,抱歉抱歉这个地方忘记说了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恕我直言,问题太多,我认为可以推翻重来了

具体问题点如下

1. 电机承受轴向力。这个设计,止推轴承只承受向上的力,如果电机输出轴与带螺纹零件是固定死的,那电机一定会承受轴向力。要么是空载的,要么是满载的。看楼主的结构,空载状态,向下的轴向力恐怕都已经超出电机允许值了。如果承受向上的轴向力,电机会在很短时间内损坏
2. 电机承受倾覆力矩。这么大的一个推力轴承,想必是下方有很大的分布载荷,如果分布载荷一旦整体作用点不在电机轴线上,电机就会承受倾覆力矩(深沟球轴承是允许轴线方向角度浮动的),电机轴是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倾覆力矩的,但是如果太大,电机轴承就会容易坏
3. 两螺纹连接件如何锁紧?从图上看没办法保证可靠锁紧,又如何放松?图上没有任何放松措施。又如何保证二者同心?螺纹连接的同心度是没有保障的
4. 法兰深沟球轴承,理论上来说只能承受很小的轴向力,问题同第1点
5. 带螺纹零件如何与电机轴连接?如何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恕我直言,问题太多,我认为可以推翻重来了

具体问题点如下

大神大神,牛,针针见血,一开始没觉得有这麽多问题,重新来一遍,领导控制成本,尽量用板子,费心了,我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恕我直言,问题太多,我认为可以推翻重来了

具体问题点如下

大神问个问题哈,倾覆力矩怎么避免,电机轴固定一齿轮,然后用齿轮啮合带动相对旋转,这样倾覆力矩大吗?

网友B:
确实是,电机轴向拉伸力太大了

网友:
总感觉路子有点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电机轴向拉伸力太大了

电机轴细了直径6.35,当时这样画是个备选项,不连电机的螺丝,电机轴是D型轴,与下板连接的零件的内孔是D型孔

网友C:
1、不要用电机轴端螺丝孔,只通过电机轴键带动旋转就好;
2、法兰轴承没见过,不过考虑一下能承受多少轴向力比较好,建议圆锥滚子轴承;
3、倾覆力矩个人感觉问题不大,只要轴套上锁紧就会相应减小,电机轴和轴套做成过盈配合,倾覆力矩就主要由轴套承受;
4、电机轴套上的两个螺纹连接的零件,我姑且称之为轴套,个人感觉这个螺纹不好拧,电机正反转还存在松动的可能,这个一松倾覆力矩马上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要用电机轴端螺丝孔,只通过电机轴键带动旋转就好;
2、法兰轴承没见过,不过考虑一下能承受多少轴向 ...

厉害厉害大佬,醍醐灌顶,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问个问题哈,倾覆力矩怎么避免,电机轴固定一齿轮,然后用齿轮啮合带动相对旋转,这样倾覆力矩大吗? ...

很少有这么用的。除非是非常轻的负载

你去查一下电机的轴向和径向可承受载荷就知道了,这两个数值都很小

网友:
能把图片放大吗

楼主:
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这么用的。除非是非常轻的负载

你去查一下电机的轴向和径向可承受载荷就知道了,这两个数值都很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大神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很容易产生过定位,如果使电机轴扭曲,长期使用很容易坏掉!

网友:
如果上部空间足够,是否可以考虑电机+联轴器+双列的角接触球轴承座(如果负载很大,可以考虑双列圆锥滚子)+然后输出端接个法兰盘一样的东西跟要旋转的部分连接?如果硬是你这个结构,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同心度得保证,大板与电机输出部分要做个定位,挖个圆槽,或者插销?还有推力球轴承的受力方向对不对的,不行的用个双向的?不过这个结构没见过,具体效果不知道

网友:
结构设计的细节做的不好,有些还做定位止口的还是需要做出来,能保证定位精度和旋转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恕我直言,问题太多,我认为可以推翻重来了

具体问题点如下

大神又要麻烦你了,先说声谢谢,之前我发的帖子感谢你的点播,然后我又改了下,麻烦你再给点播下,非常感谢

这个结构是“示教机械臂”的底座,不能做的贵,而且不频繁使用,所以对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就选了大的止推轴承垫起一个高度然后把底部的平板连接起来),我改的目的就是怕学生装的时候学样子,误人子弟,所以结构设计符合规范就好了,所以麻烦你看下,谢谢啦

楼主:
认真拜读了各位大神给的意见,小弟改了一下,麻烦再给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D:
直接回转支撑带内齿圈的,结构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回转支撑带内齿圈的,结构简单可靠

大兄得,回转支承没有小尺寸,而且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得,回转支承没有小尺寸,而且太贵

自己做一个齿盘 卡到你外面的轴承内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又要麻烦你了,先说声谢谢,之前我发的帖子感谢你的点播,然后我又改了下,麻烦你再给点播下,非常感 ...

不敢自称大神。共同交流

楼主前面一直没有说明具体用途,脱离开应用场景谈方案,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大偏离。

比如你这个应用,示教器底座,再参考楼主回复其他楼的零碎信息:电机轴6.35mm,回转支撑没有小尺寸

猜测应该是小负载应用,那最佳答案显然是双列角接触,结构最简单,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22楼其实已经提到过了,联轴器+双列角接触。

当然到底能不能用,还需要计算过,靠数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