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进行设备元器件选型的?

楼主(2018-12-11):
都是需要自己动手算吗?

网友A:
比如什么元器件?气缸,电机肯定需要自己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什么元器件?气缸,电机肯定需要自己计算啊

电机的感觉算不准 有没有好办法算的准确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感觉算不准 有没有好办法算的准确一些呢

有计算公式的,结合工况,肯定有误差的,不可避免,乘点安全系数

网友B:
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它了,然后开始画

网友:
一般我的选择都是选型之前计算下,核对下,不同的元件供应商都有选型手册的,噼里啪啦选好;然后就骚扰下供应商,问问价格,问问周期,问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噼里啪啦核对好,上ERP,下单。

网友:
有很多东西感觉确实没法算,比如一条10米的输送带该选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它了,然后开始画

吓着领导怎么办 会挨骂的

网友:
自已设计就是自已选型

网友:
如果是你画图,最好自己选,如果你是指导,那就把方法教给徒弟

网友:
多数时候是5楼的状态

网友:
必须自己会计算,会选型,实在不会就请配套厂家技术帮你做选型,但是系统计算和参数匹配还必须自己会,这样才不会被人忽悠,也不会花冤枉钱。

网友:
主要看是机械配件还是电气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着领导怎么办 会挨骂的

活好,谁骂你。吼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选型更多的还是按照相对应的样本来得比较好,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太复杂了,看的人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