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材料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12-11):
避免相同材料成滑动摩擦副 这话如何理解?是什么原因?一般配成滑动摩擦副可以使用哪两种材料?我们有时候会用气缸配合滑动摩擦副导向,比如弹夹上料,气缸挡停等,是用两个45号钢的材料做摩擦副,会有过渡磨损的问题吗?

网友:
就是哪边易于更换,哪边用不抗磨的,常用的是铜为摩擦易损件

网友:
可以在两个45钢中间加个铜垫,铜垫磨损后易于更换

网友:
材料相同时不利于零件之间的磨合

网友:
常用铜套来做衬套

网友:
同种物质紧密贴合由于分子的扩散运动会导致粘合,滑动摩擦最常用的是铜套

网友:
这主要是从使用角度出发的,准确的说应该是:避免相同材料相同硬度

这样,一个硬度高或者自身耐磨性好的材料寿命可以很长,只需定期更换硬度低或者自身不耐磨的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摩擦力!

网友:
材料相同容易发生粘着磨损。配合紧的话甚至会焊接在一起,所以应该避免。

网友:
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