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S可伸缩十字轴万向联轴器固定方式

楼主(2018-12-12):
如图竖直安装,联轴器轴孔如果用紧定螺钉来固定,可能存在松脱问题,目前只想到销钉固定来解决,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固定方式,请路过的朋友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轴径多大?

网友:
中间花键处可以加个卡簧,但如果联轴器头部松动的话,还是会甩出来。可以在联轴器与轴配合处打个径向的孔,用螺栓固定。

楼主:
内孔20 外径45 总长1.2米 花键套部分用无缝钢管组焊减重 主要还是联轴器那边 因为中间是花键配合是算浮动的  所以装在上方的联轴器没有轴向固定住会掉

楼主:
|shaokuang发表于 12-12 12:08中间花键处可以加个卡簧,但如果联轴器头部松动的话,还是会甩出来。可以在联轴器与轴配合处打个径向的孔,用螺栓固定。

网友:
轴向定位采用铆接涨紧,使它不会脱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12 21:47轴向定位采用铆接涨紧,使它不会脱落!

网友(2021-12-11):
我们用的和这个差不多。
不过是水平安装的,也发生过脱落。
在花键配合处打个孔,穿个螺栓进去,留一点伸缩余量。整个万向轴的长度定死了,就不会脱落了。
还有一种办法,轴上切一个圆弧槽,用快接接头,靠快接的弹珠轴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