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一大串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8-12-12):
自上向下,如图

楼主:
PG是压力表么??

网友:
我X,看着这管路比电路都复杂

网友:
好像是开关和截止阀之类的吧,好久没有用了,记不清了,很多用在管道上面。

网友:
左边竖向: 截止阀,单向止回阀,大小头(异径管),法兰;
右边竖向:就地压力表,仪表阀门;
横向:法兰,大小头(异径管),截止阀;最左端的符号不认识,需要看流程图的图例

网友(点评):
圆圈里面有个L 那个是一个计量泵

网友(点评):
你说是计量泵应该是对的。出口管路有截止阀,单向阀和压力表。

网友:
我看这些东西,就像洋人看亚洲人,长得都差不多。。。越学越迷糊。。。

网友:
看液压符号

网友:
液压管路简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