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桁架Z轴抓手实现90度翻转的两个极限位如何限位

楼主(2018-12-12):
桁架Z轴抓手抓取一个200公斤的桥轴,要在空中90度翻转,那么在90度的两个极限位如何限位才合适?如果硬限位担心冲击会影响桁架寿命,或者也可用调节机构实现气缸行程内刚好90度,即利用气缸自带缓冲,感觉这样过于复杂又不可靠。软限位难道还要加缓冲器么,目前正纠结于此不知该如何是好

网友A:
个人建议用带抱闸的电机驱动回转。

网友(点评):
电机怎么刹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用带抱闸的电机驱动回转。

普通电机能实现准确的90度旋转么

网友(点评):
精确定位是靠机械结构,电机哪行。

网友:
配重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但最多平衡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机能实现准确的90度旋转么

普通电机不行,无法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点评):
对角度的精度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适应生产工艺的要求实现平放和竖放

网友:
是哪个组件旋转90°?

网友(点评):
最下面的工件

网友(点评):
如何能保证沿着大小圆弧的轨迹运动?当气缸活塞杆伸出和收回行程时不一定能沿圆弧轨迹运动。

网友(点评):
大小圆弧不是轨迹是我画图用的辅助线

网友:
速度快,惯量达的,感觉用带刹车的电机比好好,向六轴机器人上用的电机

网友(点评):
机器人上用的电机成本高

网友:
直接气缸,翻过300公斤的,上翻速度调慢些就行,下翻靠重力,里面弄点背压就行。

网友(点评):
怎么限位

网友(点评):
安装时调整就行

网友:
公司有焊接平台(90°翻转),工件100公斤左右,用的小型液压站。

网友(点评):
液压缸径多少,能传个图看看末

网友:
我觉的用电缸或液压缸比较好,不会有什么冲击,若不需要位置信号反馈就不需要限位

网友(点评):
液压缸可以任意位置停止末,相同负载成本比气缸如何

网友(点评):
液压缸可以任意位置停,相同负载的话气缸成本肯定低点,不需要额外的附件,液压的肯定得有个液压站;气缸的话平稳是个难点,两个方向负载差太多,气路上要分开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此问题

网友:
不知道将气缸改为电缸是否更可靠一些?

网友(点评):
客户指定用气缸甚至品牌都帮我们定拉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缓冲器+螺栓

网友:
可以采用缓冲装置,减速后再固定!

网友:
在两个极限位置上设计机械结构用加缓冲器及硬限位进行限制,硬限位需要可调(最简单的就是顶紧螺栓,最好用大一些的螺栓,而且最好是细牙),这个机械限位的限位点要尽可能远离旋转中心。
千万不要使用气缸自身的极限位置,一是对气缸有冲击影响寿命,二是这个位置容易跑,尤其是万一气缸换了需要更换,这个位置就很难保证与原来一致了。

网友:
东西比较重,如果惯性很大的话,建议采用橡胶垫做缓存。橡胶垫可以选不同硬度的测试一下,一般缓冲行程在5mm以内。

网友(2019-07-17):
不懂不评,赚威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