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厂商提供的配套尺寸和实际尺寸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8-12-12):
请问  O型圈厂商提供的配套尺寸和实际尺寸之间是什么关系   与放置O型圈的槽的尺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设计槽的时候  是参考配套尺寸设计还是参考实际尺寸设计

网友:
O型圈选型与工况有关,如果是内压,O型圈外径与槽外径相同;如果是真空,O型圈内径与槽内径相同。具体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按标准设计就行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5楼手机软件你看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密封与润滑”那一章有动密封和静密封的O圈槽的设计,包括结构尺寸,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O型圈的选择要看看密封介质的压力。

网友(点评):
看5楼机械密封安卓版软件

网友:
参见机械设计第五章,管密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