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各位大侠:
  实物拍照片蜗轮的外轮廓是圆柱形,但是用麦迪插件做出来的3维是内凹的,所以我想问:1,、实物蜗轮是标准蜗轮自己再车的吗?还是说它也是标准的蜗轮。2、如果我想出图和实物照片一样的,该怎么出呢?

网友:
实物未加工喉圆,可能会与蜗杆出现干涉,应按下图出图,标出喉径和节径

网友:
我给你出个主意,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好高。车床加工错了,外径按喉圆底径加工的,也有可能是图纸没表达清楚造成误会,然后去办理的“不合格品回用单”。不知道我这样说楼主能不能明白。因为我经历过,啊哈哈哈哈……

网友:
图纸上增加个咽喉母圆半径参数,或者测绘下蜗杆底径,比这底径的半径大个5%,10%都没事,按中心距安装后不会干涉就行

网友:
是不是插件有问题?

网友:
对蜗轮蜗杆不熟,不过我们公司有实物,确实和第二张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