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上面开圆弧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8-12-12):
我设计了一个零件(如图),想知道这个圆弧槽如何进行加工,了解一下工艺,希望有大神帮忙,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又要猜谜语,木有尺寸,咋猜?木有要求,咋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猜谜语,木有尺寸,咋猜?木有要求,咋想?

我只想了解一下工艺过程,如何加工的,用什么机床,用什么刀具。

网友:
铣车搞定

网友B:
仿形铣刀加工

网友C:
可以2个一起加工,先钻孔,然后线切割割成2个,别的常规操作

网友(点评):
都不用钻孔的吧。先切离夹紧位远的,掉下来了,再切内侧的。(^.^)

网友:
材质,尺寸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2个一起加工,先钻孔,然后线切割割成2个,别的常规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形铣刀加工

谢谢!

网友:
看你的要求了,立加爬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方便的,如果不是飞机的零件,直接上线切割加工到位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两个绑在一起用铣床加工,或者用线切割都行

网友D:
加工中心,先开粗,再用球头铣刀精铣

网友:
没材质、尺寸等要求,可以考虑用手指按一下,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先开粗,再用球头铣刀精铣

谢谢!

网友E:
窄的话可以用仿型刀铣;短的话可以线割;又宽又长的只能走曲面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窄的话可以用仿型刀铣;短的话可以线割;又宽又长的只能走曲面铣

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啥方案都有啊。镗床飞刀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
直接加工中心铣,小加工量,慢慢爬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想了解一下工艺过程,如何加工的,用什么机床,用什么刀具。

  采取什么工艺也要根据产品的尺寸考虑的,尺寸小可以考虑成型刀,尺寸大的就不行了!

必须要知道产品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取什么工艺也要根据产品的尺寸考虑的,尺寸小可以考虑成型刀,尺寸大的就不行了!

必须要知道产 ...

圆弧直径为φ19,圆弧角120°,长度为120MM,304不锈钢加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圆弧直径为φ19,圆弧角120°,长度为120MM,304不锈钢加工

304就头痛了啊。  推荐两件一起做 铣床打19孔 锯床锯开 铣床飞高度到位打沉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4就头痛了啊。  推荐两件一起做 铣床打19孔 锯床锯开 铣床飞高度到位打沉头孔

碳钢做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
仿形刀可以加工

网友:
粗加工~錾子开粗;半精加工~圆搓照死搓;精加工~马指头粘研磨膏磨呗。

网友H:
前几天看视频,可以将铣头扳一个角度来搞

网友(点评):
那是椭圆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看视频,可以将铣头扳一个角度来搞

你是说这种形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钢做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

这个看你的工况需要 不锈钢加工难度是比碳钢难 费刀费时 要是可以改成铝合金那就更好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种形式吗?

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弧直径为φ19,圆弧角120°,长度为120MM,304不锈钢加工

线切割,粗糙度要求不高的快走丝,要求高的慢走丝,一次还可以加工两件。

网友:
看槽内还有平头螺栓用的孔,很纳闷儿这是干嘛用的。。。

我自己的话,自己有线切割机,下班前挂上去,早晨上班了,它就掉下来了。

现在都不记得外发线切割什么价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2个一起加工,先钻孔,然后线切割割成2个,别的常规操作

开玩笑的吧~~~这么长的孔?你钻孔?

网友:
仿形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玩笑的吧~~~这么长的孔?你钻孔?

枪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2个一起加工,先钻孔,然后线切割割成2个,别的常规操作

可以,方法很多,主要看你有什么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