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电磁场仿真中棱边单元法载荷施加

楼主(2018-12-12):
如下图所示,我使用ansys电磁场仿真的棱边单元法仿真时,施加载荷步中,要施加磁力线平行或垂直边界条件,为什么左侧选项树中没有这个选项了?

经过测试这个选项有无与创建的单元类型有关,创建单元类型为solid236时,这个选项就没有了,但solid236这个选项是棱边单元法必须要用到的。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把这个功能调出来?
正常的话,应该是Boundary下面有Edge DOF——Flux Par'l——On areas

网友A:
电磁仿真和机械模块设置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仿真和机械模块设置相同吗?

界面有区别,建立仿真之初要选择仿真类型(静力、流体、电场、电磁场之类),从而对菜单进行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