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刀修复请教

楼主(2018-12-12):
请教各位老师傅,图片里滚刀有出现崩角的,这个怎么修可以继续使用啊。

楼主:
各位老师傅指教下

网友A:
就两个齿么,坏的地方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个齿么,坏的地方磨掉

是的,好几个滚齿刀都是这样子,现场师傅说磨掉崩角的地方,有影响工件

网友A:
是稍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稍有点影响

是的,报废又太可惜了,类似这样的有五个滚刀,要是单独磨掉崩角的地方,要滚两次,效率达不到啊,两难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崩角的问题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
终极解决办法就是深磨了啊,恢复原样。我看你直径方向只有一点点,很好恢复的。不过你可能没这工具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
终极解决办法就是深磨了啊,恢复原样。我看你直径方向只有一点点,很好恢复的。不 ...

外圆不给磨了,在客户那边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圆不给磨了,在客户那边磨的

要彻底恢复就要动外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恢复就要动外圆了啊

嗯,好的,跟领导沟通下

网友:
重新刃磨

网友:
不能修复成原来的尺寸了,倒是可以改小滚刀的尺寸,降一号使用吧

网友B:
要想彻底解决:
方案一:把磨损地方彻底修磨掉,而且所有齿都要修;浪费很大;
方案二:重新设计滚刀参数、减小刀具外圆,重新改制出新滚刀,也是有浪费,且更麻烦;
所以最重要的是解决源头:为什么滚刀会这样?找出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杜绝再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彻底解决:
方案一:把磨损地方彻底修磨掉,而且所有齿都要修;浪费很大;
方案二:重新设计滚刀参数 ...

操作员机加工悟性不大啊,只知道加工,不知道维护

网友(2019-03-18):
矩形花键滚刀,要么一直修磨到那两个齿完整,要么不摸,串刀可以

网友:
一看就是小厂的刀,建议
1,要根据工件,刀具估算出来刀具加工数量,到数量后强制换刀。查找原因,以后尽量杜绝此类事情发生。我们单位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滚变速箱齿轮的,要强制换刀,最大齿轮直径约200mm,一把粉末冶金高速钢的能滚400件,这时磨损均匀,一切可以控制。到400件,机床报警换刀。但是,有的操作工把数据清0接着干。前几十件还可以,往后刀具严重磨损,+崩刃,基本直接费了。一把刀16000吧。你们估计也差不多,靠经验瞎干,不强制换刀。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2,小厂的刀,不好说了,可能刀具材料就有问题,热处理也有问题。毕竟刀具便宜,人家也不能保证什么。保证刀具质量基本靠嘴说。

网友:
我们每次修磨滚刀一般在0.15mm以内,磨损量基本控制在0.1-0.15mm以内,就要修刀。这样刀具整体寿命有保证。你算吧,1把刀就算有5mm修磨量,每次0.15mm,能修多少次?33次吧。
我看到过上汽齿的滚刀,我插,刀修磨的厚度是0.75mm还能用,格里森的滚刀。太牛逼了。那把刀修了不止30次。估计在40-50次了。这样一算成本就低了。
那几把刀,要不就对付用,效率低就低了吧。要不扔了吧,要修返原厂修,相当于在生产重磨一遍,和新刀价差不多了。哈哈哈哈

刀具要好好管理。

网友C(2020-09-13):
采用焊后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焊后打磨

你可真敢说

网友:
需要返厂修磨,估计要小一号才能使用

网友:
找个氩弧焊高手补一下,再打磨下就好了

网友:
还有那么多个,应该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