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与丝母的配合

楼主(2018-12-12):
师傅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一个平板上有轴承座,轴承座上有一根丝杠,丝杠上有滑块,滑块里面有丝母配合,滑块上有连接杆连接到轮子上,如果平板不是很平,轮子有上下起伏,这时候丝母就会和丝杠干涉,如果力量过大,丝杠甚至会弯曲,请问有什么方法r让丝母能够上下有一定的调节能力,避免干涉。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结构 无力吐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 无力吐槽啊

我是机械小白,不懂的东西太多,请问您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你好歹整个导轨撒

楼主:
我的轮子有导轨,但是轮子也不能保证平面度,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柔性的螺母,避免螺母与丝杠的干涉

网友(点评):
别人的螺母跟丝杆都要求精度高的,你倒好,要求松动的。。。哈哈。你在运动方向价格有限制性的导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认为应该保证丝杆与滑块之间的配合,滑块下面做个滑道,只允许滑块做直线运动,轮子那里用联轴器,允许一定范围的游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一台剪叉式的升降机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应该保证丝杆与滑块之间的配合,滑块下面做个滑道,只允许滑块做直线运动,轮子那里用联轴器,允许一 ...

您说的我考虑了,滑块下的滑道用槽钢来保证可以吗?把槽钢焊接到平板上,轮子的话,在轮子与轴之间安装联轴器可以保证避免上下的跳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一台剪叉式的升降机奥

是的,我做的就是参考的剪式升降机构

网友(点评):
行走的小轮没有安装在剪叉臂的中间,这样连接轴受到的压力就会传导至螺母和丝杆,丝杆变形在所难免

网友(点评):
解决方案是加强连接轴,行走轮置于剪刀臂中间

网友D:
还是要导轨好一点,像六楼说的一样,要不你的滑块那里加一部件与滑块螺丝固定,这个部件上开个竖直的腰型孔,你的连杆就穿过这个竖直的腰型孔,然后加卡簧或螺母限制连杆左右移动。道理和你两侧的水平腰型孔一样。不过连杆最好套一个铜套再穿过腰型孔好点

网友D:
还有可以参考汽车底盘的结构,独立悬挂了解一下,汽车的两侧的轮子在坑洼的地面上走和楼主说的情况相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考虑了,滑块下的滑道用槽钢来保证可以吗?把槽钢焊接到平板上,轮子的话,在轮子与轴之间安装联 ...

轮子的运动精度要求很高吗?按我的理解轮子允许有一定的跳动,重要的是保证滑块丝杆的运动精度,滑道不能用槽钢,最好用T形槽,这样可以使滑块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导轨好一点,像六楼说的一样,要不你的滑块那里加一部件与滑块螺丝固定,这个部件上开个竖直的腰型孔 ...

同意10楼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机械小白,不懂的东西太多,请问您有什么方法吗

丝杆螺母只能承受轴向推力,无法承受弯矩和径向力的,需要配导轨来承受轴向力之外的力

网友:
丝杆和螺母连接部位采用浮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以参考汽车底盘的结构,独立悬挂了解一下,汽车的两侧的轮子在坑洼的地面上走和楼主说的情况相似

两边弹性就行了,悬挂太复杂,就像你10楼那样就挺好拉
但是弹性不在轮子上,在轴上好点?

楼主:
感谢六楼和十楼的建议,我刚刚自己又改了一下,大概就是在平板上开个槽,滑块上呢焊接一个T型钢类的小块,这样可以保证上下左右都不能移动,请问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杆螺母只能承受轴向推力,无法承受弯矩和径向力的,需要配导轨来承受轴向力之外的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的运动精度要求很高吗?按我的理解轮子允许有一定的跳动,重要的是保证滑块丝杆的运动精度,滑道不能 ...

这是我根据您的建议改的,你看这样之后轮子还需要安装联轴器吗?我对联轴器不懂,如果安装的话是普通联轴器呢还是需要万向联轴器呢?希望您能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导轨好一点,像六楼说的一样,要不你的滑块那里加一部件与滑块螺丝固定,这个部件上开个竖直的腰型孔 ...

谢谢您的建议,您要不看一下我自己回复的楼层,我改了之后发了两张图片,您看一下这样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根据您的建议改的,你看这样之后轮子还需要安装联轴器吗?我对联轴器不懂,如果安装的话是普通联 ...

我对联轴器研究也不深,普通的应该就可以,你自己查一下相关资料吧

网友F:
把丝杆和轮子连接杆上下位置错开,滑块与连接杆配合的孔改为上下槽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根据您的建议改的,你看这样之后轮子还需要安装联轴器吗?我对联轴器不懂,如果安装的话是普通联 ...

如果两个轴承座的轴线,与你的T型导向部分不对称,这样会卡死吧

网友:
这个机构有标准件的。

网友H:
同意22楼,滑块和轴的配合改为长圆孔,不用固定,可以上下浮动,这样最经济。你这要是各种焊更保不了精度,运动都可能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联轴器研究也不深,普通的应该就可以,你自己查一下相关资料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两个轴承座的轴线,与你的T型导向部分不对称,这样会卡死吧

这个机床加工的时候精度要求高一些,装配的时候也注意一些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丝杆和轮子连接杆上下位置错开,滑块与连接杆配合的孔改为上下槽孔

您的建议我看了,意思是与丝杠配合的丝母孔和连接杆的孔上下错开,然后连接杆的孔改为上下的腰型孔对吗,这样即便轮子不平也可以上下有浮动,是这样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22楼,滑块和轴的配合改为长圆孔,不用固定,可以上下浮动,这样最经济。你这要是各种焊更保不了精度, ...

感谢您的回答,我考虑过了,确实可行

网友:
浮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