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度环境一工作,高强度低密度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8-12-12):
本人最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一个长500宽60厚5mm的板材,里面要挖腔体,工作环境是200度左右的温度,之前用很多方法试过,基本变形很大无法接受,后来用两块5mm厚的模具钢,先挖好腔体,再拼焊,然后热处理,再将厚度磨到5mm,效果还行,就是重量有点大,想再减轻重量。本来考虑用硬铝按同样的工艺做,但是硬铝焊接的气密性难以保证。板材成品直度在0.3mm以下就可以,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有冰箱铝翅板的焊接水平就能焊接铝板了

楼主:
钛合金含镁,焊接容易起火

网友:
不知道陶瓷加工有没有办法做到,多大的腔体?构造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