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时效后攻丝困难

楼主(2018-12-12):
17-4PH这种材料我们厂用的越来越多了,工艺清一色加工完毕后时效电解,首先电解要钱,给别人的钱以及一些运输成本,管理成本等;其次,电解完尺寸会变小。于是,我们就讨论把材料先时效,或者开毛刀再时效,回来加工完毕后不电解。但是实际操作(或者说试验)过程中会出现时效后的材料硬度“高”(HB390-400),打孔,攻丝困难。我的观点是按照目前机械加工的水平应该不存在“干不动”这种情况,陶瓷都能干得动,390-400干不动?

网友A:
请教一下
时效电解是什么工艺?

网友:
干的动,成本问题,不见得拿硬质合金丝锥干的吧

网友B:
时效电解???这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你用的这个材料是沉淀硬化不锈钢,时效处理后硬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时效电解是什么工艺?

时效是热处理,增加硬度,类似于调质,好像温度不一样。电解是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效电解???这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你用的这个材料是沉淀硬化不锈钢,时效处理后硬度增加。

请念时效电解的时候顿一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念时效电解的时候顿一顿

机加工完后时效处理,你们的工艺让我墙都不扶,只服你

网友:
材料时效是去应力,应该更好加工才对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固溶

网友:
硬质合金丝锥可以钻得动,进口的丝锥可以钻的动,实际的加工成本会相应的增加很多的

网友:
这个不是进不进口的问题吧,我觉得是工艺。

网友:
没搞过这个材料,时效的硬度会大那么多?那没时效前多少硬度,45刚调质也才235呢

网友C:
时效处理是热处理,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应该是工艺不合适吧。
电解如果尺寸变小影响很大得话,能否根据经验值提前放好余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效处理是热处理,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啊

你的意思不会是时效是“日晒雨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不会是时效是“日晒雨淋”吧?

那是自然时效啊

网友:
时效?我第一次听说时效增加硬度!

电解?表面处理?电镀听说过~~镀锌镀镍 各种镀,你电解说说什么工艺?能增加硬度的?

网友:
本公司专业生产17-4,都是弹性体吧。你们多做不来可以发给我们做。手机15961753876

网友:
只能选择更好的刀具了,但是如果材料热处理变形不大,建议时效前加工

网友:
这个工艺从来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