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开合机构怎么样

楼主(2018-12-12):
做了一个开合机构,简单来说就是,一条1米长的丝杆分为左右两段一段左旋一段右旋,电机带动丝杆转动,实现两条臂的开合运动。
但是后来想了下单行加工误差和丝杆弹动。
所以改为左右两段不同旋转方向的螺杆,中间直接用定做的同步带轮加胀套组合起来,底部一个电机驱动,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设计怎么样?

网友:
个人觉得结构自身没有问题的,只是与丝杆螺母连接的夹爪在可调

网友A:
左右两轴安装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左右两丝杠多长?丝杠螺母上的负载多大?丝杠的刚度要核算下。

网友B:
这样做不行,两根丝杆安装时不能保证同轴度的,容易坏,你可以把带轮装在一根丝杆上,然后用联轴器连接另一根丝杆

网友(点评):
对的,我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丝杆也不算长,直接一整根不行么

网友:
建议加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行,两根丝杆安装时不能保证同轴度的,容易坏,你可以把带轮装在一根丝杆上,然后用联轴器连接另一 ...

联轴器是柔性传动,是否会导致两条丝杆的转速不一致,个人觉得这个和T型双向减速机的原理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轴安装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左右两丝杠多长?丝杠螺母上的负载多大?丝杠的刚度要核算下。

铝槽下会吊装一个25KG左右的箱体,选用的1605的丝杠加14的宽型直线导轨

网友:
开合的结构那么多,为什么你要选择这种结构呢。。。看着就别扭
受力不大可以用一根皮带就可以开合,受力大用一个齿轮带上下两根齿条

用的话,建议另外加联轴器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轴器是柔性传动,是否会导致两条丝杆的转速不一致,个人觉得这个和T型双向减速机的原理相通。

我曾经使用过这种结构,自然明白其中的问题,听不听随你。联轴器你不要使用柔性联轴器,采用鼓形齿联轴器、十字轴万向联轴器等刚性联轴器,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要是真的要求特别高,可以选用球笼联轴器

网友:
负载大吗?要不要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使用过这种结构,自然明白其中的问题,听不听随你。联轴器你不要使用柔性联轴器,采用鼓形齿联轴器 ...

明白你说的原理,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方案,结果....。我查查刚性联轴器看看。谢谢。

网友:
我们现场有用类似的结构,驱动部分用三个伞形齿轮组成,这样对联接要求要低点!希望能对楼主有参考作用!

网友:
可以做成一根的,左右两端的旋向不一样,我之前做的一个夹具就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楼有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一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弄成2段装配,同步问题可能还要大一点

网友:
楼主这个结构还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安装要求可能会高,原理性的应该没啥问题,一条丝杠带左旋右旋的间距调节机构在桁架Z轴端拾器上有大量应用(有些中国的客户有大量不同规格的产品,需要做到尺寸可调),结构应该没啥问题,我觉得你这相当于把丝杠厂商的制造风险转移自己的安装风险上面来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根上同时带左右旋的丝杆吧,直接用一根更简单可靠

网友:
很好的设计,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设计赞一个👍

网友:
1.不能刚性连接,要加能补偿误差的联轴器,不知道你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高的话用膜片式的。
2.不知道负载多重,直线导轨一个承受扭距时间长了滑块会摇晃的,建议用两个滑块。
3.1150毫米的板子比较长,不要用又长又薄的板子,在受力时容易变形扭曲。保证座子的刚性是精度和设备稳定的前提。
4.伺服电机座做成可调的,需要用来张紧同步带。
5.设置原点和极限传感器。或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可不管此项。

网友:
这个看你空间允许情况定,电机放中间好处是两边丝杆长度短了加工容易,不好处是影响有效工作空间。

网友:
可以实现中心定位,但是两端没有限位,最好在距离端部10mm处各加一个sensor

网友(2019-05-25):
可采用电机一端驱动,中间用联轴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