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件表面处理及精度问题

楼主(2018-12-13):
请问一下,铝合金的加工件,要想尽量保留工件的加工精度,除了不氧化直接使用外,还有别的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吗?另外,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铝合金零件,从热处理角度来说,有些什么常用手段呢?
一直以来碰到的铝合金零件没有特别高要求,所以没有这方面了解,现在有些零件对平面度要求较高,比如500*130*20板平面度5个丝以内。百度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多少针对性的资料。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
顶起,坐等大神

网友:
我用的铝合金一般都会阳极氧化,注意普通氧化和硬质氧化,膜层厚度和表面硬度不一样,一般都选本色和黑色,彩色的也可以,有些外观件也有喷砂氧化或者抛光,精密的会用T6态
有些小的精密件还是用铜件的好

滚珠丝杆一些零件的材料

滚珠丝杆一些零件的材料

网友:
电镀啊,控制好时间和方法

网友:
我所接触的这种大板类零件,一般会毛坯去应力退火,然后上加工中心,先铣一个面为基准,然后再铣另一个面,可以检测一下平面度,如果不行,可以再反复上下表面加工至最终尺寸。复杂铝合金加工,我会在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之间安排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