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磨削

楼主(2018-12-13):
低碳钢,碳含量低于0.25%的碳素钢。为什么切削性能和磨削性能很差,切削的情况我不了解,磨削的时候很难把表面粗糙度磨低。

网友:
有没进行过淬硬热处理?
含碳低应该比较软,钢最好淬火后磨削,这样粗糙度好一些。具体还跟砂轮结构材质有关,理论上砂轮粒度数值大(磨粒小)磨削粗糙度更好,材质上我没实操经验

网友:
切削的时候有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楼主确定磨削很难降低粗糙度? 你请教一下磨床师傅,真的非常简单

网友:
磨削肯定可以降低粗糙度的

网友:
我们切削的大部分都是低碳钢,3.2粗糙度也没发现效果有多差,磨削没做过

网友:
低碳钢不做处理前,一般比较软,比较黏,容易被砂轮上的磨粒“挖”下去,也相对容易粘砂轮,就是把砂轮的磨粒间空隙糊住。
一般用软一点的砂轮,粒度小一些,精修,光洁度还是可以上去的。
个人经验,供参考。

楼主(2020-04-11):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磨削很难降低粗糙度? 你请教一下磨床师傅,真的非常简单

就你懂了,你把普通的A3磨到0.2看看

网友:
用软一点的砂轮进行磨削会好一点,最好还是热处理一下

网友:
低碳钢韧性好,难断屑,可以试着提高相对线速度,提高砂轮粒度试试。

网友:
这种低碳钢最好调质处理下,提高材料综合性能,磨削的话也没问题,粗糙度能达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