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办法抓取?

楼主(2018-12-13):
图片中是一个小的零件,材质是铝材的。现在需要把他抓取排列,想问一下这种小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办法抓取?谢谢。

楼主:
上传错了是这一张

网友:
用气爪,两爪或3爪的都可以

网友:
是锥形的圆环,2,3爪都可以夹取。关键你希望工件的姿态是什么。

网友:
要看怎么排列,最终目的是什么,应该不仅仅抓取吧,如果抓取是希望夹内孔外圆还是两侧?还有量多大
最好的手段就是振动料斗加可调料槽出料,规则到出料口后,想怎么处理还是很简单的,再想抓取,手指气缸加夹爪就好

网友:
如果是散料要排列靠抓取这种方式不靠谱,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太麻烦成本高,建议还是振动排列

网友:
供料方式是怎样的    要求如何排列    料的厚度    有无其他限制要求   如果不能卡料抓取   吸嘴能否满足
提供的有点少

网友:
建议振动盘上料,使每个环的间距,方向都是固定的,直线排列更容易抓取。
要是无规则可以考虑影响识别传感器,检测到就去抓,但是锥形的正反不容易区分(PS:需要做试验证)

网友:
用振动盘排列好后,分离,厚度方向夹持,上下限位,直径方向也要限位;这么薄的零件最好用真空吸;
关键你还要看你的下工序是怎么装配的,得综合考虑

楼主:
是考虑用振动盘排列出来,关键是不知道吸盘怎么做,零件的厚度只有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