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盘108分割方案

楼主(2018-12-13):
圆盘直径347,重量7kg,要求30ms动作一次,60ms停顿,用凸轮分割器可以实现吗?可以的话给个大致的方案

网友A:
30MS够电机完成启动停止动作吗?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用凸轮分割器的,不是减速机啊。。。电机为什么要启停?

楼主:
用的是伺服电机,可以的

网友:
可以,方案没有

网友:
这种事儿,有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办法:把这些数据给凸轮分割器厂家,问厂家有没有对应的型号。

怕上当?多问几家。

咱们这里,以前还有一位专门做凸轮分割器的来着,好像也是那时消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0MS够电机完成启动停止动作吗?

分割器能做到动作一次30MS  停顿时间60MS    而且电机一直旋转吗(真心求问   没用过看我真挚的大牙齿)

网友(点评):
你去看看分割器是怎么工作的就好了,不用问

网友:
楼主忘记了一个重要参数:动作幅度。 或者是分割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能做到动作一次30MS  停顿时间60MS    而且电机一直旋转吗(真心求问   没用过看我真挚的大牙 ...

30ms对60ms,驱动角120度,总共的时间也就0.09秒,速度差不多666转,问题不大,当然我只是说这个速度和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具体还要看负载和工位数。

网友:
做个棘轮,用气缸带着棘爪推

网友:
启停是1:2,90ms一圈
分割器驱动角120°,输入转速在每分钟666.66,然后电机不停的转姐可以实现

网友:
你这个可以做多导程的,不过108不被整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