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标准件?

楼主(2018-12-13):
经理说这是标准件,不知道是什么啊.请问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用在什么机器上?什么地方?

楼主:
你好,可能不是离合器,材质为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机器上?什么地方?

你好,用于快速更换。属于快拆机构类型吧。第一张图插入插入第二张图,旋转60度就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