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形位公差

楼主(2018-12-13):
如图所示,这是机床电机座的图,M尺寸是安装轴承的部位,N尺寸是安装电机的部位,这两者的同轴度要求,我标注的是0.01;加工厂说要求过高,干不了。大家一般都标注多少?这个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最大偏差允许多少?

如果同轴度偏差过大,除了对联轴器有损害之外,还有对哪些部位有影响

网友:
梅花弹性联轴器应该能借不少,两丝问题也不大,同轴度不好那肯定对电机轴和丝杠轴刚性有影响,对轴承座和电机转子受力也有影响。
假如你电机轴跳动精度和丝杠安装精度都不高,同轴度再高也没多大意思吧,只能这样分析。
我觉得精密镗床一丝两丝问题不大,反正我都这么标的图纸
你这样设计的轴承孔在内侧少见的,装配工应该不大喜欢

网友(点评):
这样一次装夹加工同轴度好保证一些,装配,212深应该问题不大吧,可以用芯棒压。

网友:
干不了是肯定的(所以国产不如进口),还得看工件多长吧

网友(点评):
长度200多一点,这个件一般都用高精密机床才能加工的

网友(点评):
那就0.015或0.025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看14楼了。。。

网友:
电机固定面跟轴承的安装孔同轴度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
用镗床加工,一丝的很难保证,只是圆度可能就会达到1丝,同轴就更难保证了,2丝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标注的尺寸公差根据什么标注的?

网友:
根据比例,目测M应该是180左右,同轴度6级为2丝,7级为3丝

网友(点评):
目测的一点也不准,插入图片被定义宽高了,点开看大图就发现M是212的1/4多点

网友A:
N那个止口的公差应该是比较大的,尺寸是不是114.3.公差估计有+0.04,如果装配要求要达到0.01可以装配调整的,同心度的要求其实没那么高,梅花联轴器本身是弹性连接。我感觉0.03都没事。只要孔和电机安装端面的垂直度误差不太大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错了,114.3凸缘的法兰不止这么短,一看就像电机凸缘110,法兰130的,轴承孔6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N那个止口的公差应该是比较大的,尺寸是不是114.3.公差估计有+0.04,如果装配要求要达到0.01可 ...

我瞎猜猜的,130的话一般加了减速机吧

网友(点评):
14楼机械公差安卓版。。。

网友B:
|guyawei发表于 12-13 16:40
我瞎猜猜的,130的话一般加了减速机吧
电机凸缘110很多电机法兰都是130的,减速机是1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凸缘110很多电机法兰都是130的,减速机是120的

奥奥这样呀,我还真的不知道呢。我接触的伺服电机一般都是114.3,减速机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