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限元分析圆管怎么固定

楼主(2018-12-13):
零件是一个圆管,添加夹具应该怎么添加,图示为在管截面加固定,但实际情况是不需要固定,它是套在一个工件外圆。

网友:
内表面设置固定

网友:
直接设置呀

网友:
请问什么叫套在外圆上,那它与外圆有没有相对运动,没有不还是叫固定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下,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来加载约束条件
1,轴向的,应该有限位之类的。
2,径向的,在实际中,会有相对的转动,把这个设置成非约束形式,另外2个设置成约束形式
或者径向考虑过盈配合的时候,设置6个自由度都不动,那么,就是内外圈的相对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