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能否加工此工件

楼主(2018-12-13):
请问各位师傅,我现在要磨A面跟B面(贯穿的),保证A面跟B面平行,但是磨B面的同时必然会磨到C面,请问砂轮侧面磨到C面的时候能保证C面的平面度吗?换句话说,就是我用砂轮能不能一次实现B面跟C面同时磨平?B与C不能有R角,即R=0

如果可以的话,什么设备能实现?

恳请各位大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只要保证砂轮外圆面与侧面的垂直度就行

网友(点评):
理论的我也知道,我就是问目前行业现有工艺能不能实现这种工艺?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做不了

网友:
但是,砂轮侧面你用金刚笔修一个角度进去不行吗?

网友A:
关键看你用啥磨床

网友(点评):
有设备可以是吗?请问你知道什么设备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用啥磨床

比如可一次装夹磨多平面的导轨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可一次装夹磨多平面的导轨磨。

但估计你没这种专用磨床。你想用普通平面磨来加工,就该设计退刀槽。

网友:
垂直面太大了,靠不出来的,作为一个懂设计的,基本都会在直角处设计砂轮越程槽,不需要磨的面可以不磨啊,像你这样硬要磨角的,对砂轮考验很大,一个不小心砂轮就炸了,很危险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工装治具,我现在打算把R脚哪里沉下去可以避免R问题。我要保证AB平行

网友:
B面和C面之间应该有退刀槽设计

网友(点评):
是的,沉下去了一个台阶。

网友:
BC相交的边做个槽,就没有R角了,还能b、c分别磨

网友(点评):
是的,沉下去了一个台阶

网友:
只要A到B面的高度和平面磨的砂轮不干涉直接磨完A面磨B面,磨B面的同时靠磨C面也不成问题,我们公司加工的零件就有这种类型的,也是磨B面同时靠磨C面,90度直角无退刀槽,就是磨床操作者砂轮进给时注意控制进给量就行,有次一个操作者没注意砂轮直接在工件上碰了一个4mm宽5mm深的台阶,砂轮没点事。

网友:
用燕尾导轨磨能实现,这种磨床砂轮形状是碗形,一次装夹可完成两个面的磨削。

网友: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这A面和B面是平行的呢

网友:
没有退刀槽吗?

网友:
我磨过类似要求的。
磨床升降轴垂直度好,还能保证C和A的垂直度。
砂轮微微修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