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钢板上的孔位应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安装精度?

楼主(2018-12-13):
各位大侠好。我现有两块小钢板与一块大钢板通过螺纹连接进行装配。因此需要对大小钢板上的孔位进行设计。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考虑到加工误差,钢板上的孔打偏了可能就对不上。另外我有对两块小钢板平行度的要求,即两小钢板在装配后保证相互平行。因此想问问各位前辈,大小钢板上的孔应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小钢板与大钢板能够装配起来,同时两块小钢板相互之间保证平行?图就如下图所示

网友:
底板尺寸有多大,板厚多少

网友:
这种孔必须配钻

网友A:
大小钢板磨两面,大钢板螺纹孔个小钢板通孔按标准大小打,小钢板各增加两个销钉孔,安装时先螺钉预紧并拉表检查平行度,平行度合格后紧固所有螺钉,然后在小钢板的销钉孔上配打大钢板上销孔,销钉打上,结束

网友B:
在大板上加工两个靠边如何(根据小钢板在大板上铣出台阶),大板攻螺纹孔,小板光孔大一点(如果是M6,我一般在小板上是6.5),小板有销孔(不必绞孔,销孔底孔即可),装配上,打表,在大板上配打销孔,打销,结束

网友(点评):
大体和楼上一致,只不过在之前加了一步铣靠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钢板磨两面,大钢板螺纹孔个小钢板通孔按标准大小打,小钢板各增加两个销钉孔,安装时先螺钉预紧并拉表 ...

请教一下不用销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大板上加工两个靠边如何(根据小钢板在大板上铣出台阶),大板攻螺纹孔,小板光孔大一点(如果是M6,我一 ...

请教一下不用销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点评):
顶条,不过不能有震动,,或者是完全嵌入,用机米顶,

网友:
大板跟小板都打上销孔就可以了啊,现在加工精度是可以的。实在是保证 那就一端是两个圆销孔 一端是一个圆销,一个腰孔

网友C:
如果不是必须来回拆卸的话建议焊后整体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不用销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可以不打,按照5楼说的,直接机床把底板铣出两个平行的靠山,不用打销了,逐个紧固螺钉调整两小钢板平行度,作为简易应用,靠山的对应侧不用施加压块力。如果是精密要求,都会再靠山对应一侧就压块或者顶头顶紧,保持平行度。不懂就找直线导轨的安装预紧方式学学。螺钉孔不能作为定位孔,和孔的位置度无关。
说说你模型里最严重的缺陷,作为底板的大钢板,竟然比小钢板薄那么多,这样的话底座毫无刚性可言,你在紧固小钢板的时候,大底板因为刚性相对小而跟着小钢板走,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头重脚轻太不应该,连平行度也难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打,按照5楼说的,直接机床把底板铣出两个平行的靠山,不用打销了,逐个紧固螺钉调整两小钢板平行 ...

请问大侠,没有台阶的话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
做工装,总工装保证两块小钢板的平行度,然后配作这些孔。设计时,需要给出空的位置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没有台阶的话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吗?

方法很多,多到你无法想象,但是最简单是打销钉

网友D:
首先你要把大小钢板的厚度及长宽尺寸说一下,还有就是你需要的平行度达到一个怎样的公差要求,两块小板承受力的方向和大小,再有就是这大小板是不是必须做成分体式,能不能做成焊接式。如果对安装没干涉的话做成焊接式是最好了,划两条平行位置线焊上去就完事,最简单了。不能做成焊接式就两边铣台阶,能有空间铣成凹槽卡进去最好不过。

网友:
如果是工装不常拆卸平行度又较高,可装配完成后通过机加工达到你要求的平行度。如果平行度要求不高且受力小,装配一个小块后打表装配另外一个小块。锁紧螺栓。

网友:
需要定位孔

网友:
加装定位销试试

网友:
什么参数都没有怎么搞?多大板,多长条,平行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钢板磨两面,大钢板螺纹孔个小钢板通孔按标准大小打,小钢板各增加两个销钉孔,安装时先螺钉预紧并拉表 ...

请问一下大侠,定位销在工件完成定位后能拆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侠,定位销在工件完成定位后能拆掉吗

定位销最大的作用就是作定位用的,当然可以拆除,要用顶头带内螺纹的销,拆时用一个螺钉拧紧销子的内螺纹,然后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销最大的作用就是作定位用的,当然可以拆除,要用顶头带内螺纹的销,拆时用一个螺钉拧紧销子的内螺纹 ...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几点疑问:
1)如果用定位销,那么钢板一侧上要打几个销孔呢?如果是两个销孔,那么工件不就完全定死了吗,那还怎么调呢
2)打销孔,是打哪一种呢,是锥形孔还是圆柱孔?用的销钉又是哪一种销钉?
3)打销孔定位,总是要找个基准的对吧。这个定位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是不太了解,恳请赐教一二
4)关于铣削出靠山进行定位,问题是万一铣削的不好,铣出来两个侧面的平行度没法保证,那如何进行小钢板的定位?
不好意思,我刚参加工作,生产经验不足,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大板上加工两个靠边如何(根据小钢板在大板上铣出台阶),大板攻螺纹孔,小板光孔大一点(如果是M6,我一 ...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几点疑问:
1)如果用定位销,那么钢板一侧上要打几个销孔呢?如果是两个销孔,那么工件不就完全定死了吗,那还怎么调呢
2)打销孔,是打哪一种呢,是锥形孔还是圆柱孔?用的销钉又是哪一种销钉?
3)打销孔定位,总是要找个基准的对吧。这个定位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是不太了解,恳请赐教一二
4)关于铣削出靠山进行定位,问题是万一铣削的不好,铣出来两个侧面的平行度没法保证,那如何进行小钢板的定位?
不好意思,我刚参加工作,生产经验不足,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把大小钢板的厚度及长宽尺寸说一下,还有就是你需要的平行度达到一个怎样的公差要求,两块小板承受 ...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几点疑问:
1)如果用定位销,那么钢板一侧上要打几个销孔呢?如果是两个销孔,那么工件不就完全定死了吗,那还怎么调呢
2)打销孔,是打哪一种呢,是锥形孔还是圆柱孔?用的销钉又是哪一种销钉?
3)打销孔定位,总是要找个基准的对吧。这个定位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是不太了解,恳请赐教一二
4)关于铣削出靠山进行定位,问题是万一铣削的不好,铣出来两个侧面的平行度没法保证,那如何进行小钢板的定位?
不好意思,我刚参加工作,生产经验不足,让您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几点疑问:
1)如果用定位销,那么钢板一侧上要打几个销 ...

说这么多还是没看到你回答大小板具体的尺寸,与之相配合的零件与小块之间配合间隙是多少,需要的平行度高与低所需要的加工工艺是有很大差别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定位销你需要选型购买标准件,自己加工则需要保证加工精度,一边两个定位孔,打定位销你又要考虑怎么去保证大小板上定位孔的位置,手工划线钻那是肯定不行的,得上数控,公司没数控则需要外协。如果本来能在公司现有设备简单完成的事被你搞的那么麻烦,而领导又是懂行的话,就会体现你的能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这么多还是没看到你回答大小板具体的尺寸,与之相配合的零件与小块之间配合间隙是多少,需要的平行度高 ...

关于铣台阶的问题就又要说到你这大板的具体尺寸了,铣床能不能一次装夹就铣出两端台阶,如果尺寸过大需要调头铣的话就需要打表校铣好台阶的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必须来回拆卸的话建议焊后整体加工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几点疑问:
1)如果用定位销,那么钢板一侧上要打几个销 ...

1)要求平行度多大,有没有详细的参数
2)我说的打销孔,是在调整之后,以后不要调整的前提下,配合打销孔
3)只要求平行,一般铣床精度都可以的,机床滑轨就是这么安装的
4)配合打销孔,直接是圆锥销,或者圆柱销就可以了,过盈配合

网友:
可不可以在装配好后,对小钢板两个有平行度的面进行光一下,自然平行度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