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化玻璃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8-12-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钢化玻璃触摸屏的问题,见照片所示。
黑色的这个整体都是钢化玻璃3mm厚,中间的2个区域内部紧贴着装有2个显示器。
这个钢化玻璃怎么处理,才能触摸操作显示器?
是什么工艺,有哪些注意事项?
有知道的大侠多指教,多谢了。

网友:
应该和手机贴膜差不多,电镀,就是3MM有点厚。估计灵敏度会差

网友:
不是很懂,但原理应该和手机钢化玻璃膜一样吧,玻璃厚度和贴合度的问题处理好就是一个大点的平板电脑吧。

网友:
你的是什么触摸屏?工业触摸屏还是平板电脑?要是电阻触摸屏你隔了就按不动了哦,电容屏才可以的

网友:
既然是触摸屏干嘛还要罩个玻璃

网友:
看楼主怎么做了,如果直接要在3mm的钢化玻璃上贴合触摸模块的话估计得找专业做触摸屏的厂家合作了,相当于定制了,成本高的不得了,再说你这两个屏幕看起来也不小,3mm的钢化玻璃强度够不够额。建议还是买现成的触摸显示器,钢化玻璃上开孔,把屏幕固定在钢化玻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