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竖直方向的连杆运动转化成水平方向的连杆运动

楼主(2018-12-13):
简图如下,垂直方向的连杆向下压,下面的闭合,向上提升下面的打开

楼主:
两个机构怎么连接

网友A:
楼主把这几个零件编号,然后描述下运动或者动作,把你提出的问题也明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几个零件编号,然后描述下运动或者动作,把你提出的问题也明确下。

就是5上下运动带动12开闭,5向下时1、2打开,带动3、4闭合;5提升时1、2闭合,3、4打开。
两个运动是垂直的,问题就是12与34之间怎么连接才能达到想要的动作。

网友B:
3跟4中间还是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跟4中间还是方孔?

只是滑槽限制开闭的角度的,34是可以开闭的,主要是12与34的连接,垂直方向的运动转化成水平

网友C:
那还不容易吗?再加多连根两根跟你的1、2连杆一样,暂且编号为5、6,这样5、6在和你的1、2通过圆孔装一根轴铰接,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最底下的那个对角的孔通过轴与你图中最底部的那个没编号的板铰接, 然后5、6连杆中间加工腰型长孔,3、4零件上焊接一根轴,这根轴卡进5、6的腰型长孔里面,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5上下运动带动12开闭,5向下时1、2打开,带动3、4闭合;5提升时1、2闭合,3、4打开。
两个运动是 ...

目前的结构中3,4与连接节点之间没有办法实现上下开合的摆动运动,3,4与链接点之前是否要做成链接形式?

要实现1,2开合,3,4合开的动作,在1和3,2和4之间还需要增加一个构件。使1,2和3,4实现相反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容易吗?再加多连根两根跟你的1、2连杆一样,暂且编号为5、6,这样5、6在和你的1、2通过圆孔装一根轴 ...

我试着画画看...

网友C:
看错了,你是往下压闭合,那就像我上面说的不用5、6连杆了,直接在1、2两上看腰型孔,然后1、2再通过轴与底部的没编号的板铰接,3、4同样焊接一根轴卡进腰型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你是往下压闭合,那就像我上面说的不用5、6连杆了,直接在1、2两上看腰型孔,然后1、2再通过轴与底 ...

好像不行... 3.4是在水平面上开闭的,要是直接在上面焊轴穿过1、2的腰孔,会卡死的

网友:
还不如用凸轮槽 ,更简单些

网友:
连杆组合机构

网友D:
下面的改成剪刀叉

网友E:
1、2直接固定 板中间开腰孔 3、4上面开槽  槽中间侧面打孔加轴 轴穿过1、2的腰孔 一个V槽开合机构  看开合距离和空间设计好V槽角度(1、2的夹角)。

楼主:
就是不晓得怎么组合才能达到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改成剪刀叉

改剪刀叉的话 夹的方向就跟想要的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直接固定 板中间开腰孔 3、4上面开槽  槽中间侧面打孔加轴 轴穿过1、2的腰孔 一个V槽开合机构  看开合 ...

我的3、4是在水平面上张开闭合啊, 照着画了下 方向不对的

楼主:
感觉我的图把大家误导了,3和4是在水平上开闭的,1和2在竖直方向打开,就相当于把一个5下压的动作转化成 垂直方向3、4夹持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晓得怎么组合才能达到效果啊...

说实话,这个是要费点脑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3、4是在水平面上张开闭合啊, 照着画了下 方向不对的

原点

原点

夹持

夹持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MzQwNTM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MzQwNTM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谢谢老哥 有心了,这个确实可行,但是现在平面开闭的要的也是铰接的,不是这样平行开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 有心了,这个确实可行,但是现在平面开闭的要的也是铰接的,不是这样平行开闭

看你图片是方键和方槽,但你又不是平行开合。这怎么夹持咧。你把夹持状态和打开状态做两个截图看下。你要是转角夹持,不应该是圆轴配合圆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图片是方键和方槽,但你又不是平行开合。这怎么夹持咧。你把夹持状态和打开状态做两个截图看下。你要 ...

网友:
你这固定点是3、4直角处的那个孔吗?你这中间这个铰链实际使用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哦。理论上实现的话应该是要在3、4上加一个拉簧使得3、4有一个夹紧的趋势。1、2和3、4的连接直接用轴孔连接。1、2的孔要比轴大一点(大多少3D模拟),3、4上轴的宽度要大于1、2的厚度。这样感觉理论上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