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钣金凸模更改问题

楼主(2018-12-13):
制作的压凸模,以前设计的时候只用选到凸模特征,然后编辑尺寸,特征长度会根据输入的尺寸变化(有时候需要点下“重新建模”)。
以前都正常,也没更改什么设置。回忆了一下最近就是为了WIN7系统分辨率调到1920x1080,更新了几次显卡驱动。就这样了...
图片里的1800尺寸,因为零件宽度只有1280左右,所以点特征更改凸模长度为1200,。但是没用,奇迹就这么发生了?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应该设置哪里才能改回原来的效果啊!现在只有打开成型工具,编辑好尺寸,再回到模型替换工具解决。太影响效率了~

楼主:
成型工具和零件在里面,没设什么权限,但不知道会不会扣积分~有心帮忙的老大麻烦帮忙看看先~

网友A:
能不能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展开

凸模伸出外面不能展开,缩到里面还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是太懂

楼主:
自己弄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了,帖个图先。

编辑凸模特征,把链接到成型工具那里取消,就可以在特征里随意编辑数值...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