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菇苗的移载种植如何自动化

楼主(2018-12-13):
此种自动化能做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啊,求助

网友A:
感觉这个方向错了啊,香菇自动化国际主流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全自动上料线,菌种预埋在基料里,在培养架上种植,适合工厂化;一个是菌棒,菌种同样预埋在基料里,人工或机械手搬运的架子上,适合散户种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方向错了啊,香菇自动化国际主流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全自动上料线,菌种预埋在基料里,在培养架上 ...

该种菇不同于国内的菇种种植,目前只有日本和台湾以这种方式种植,人工分选出较好的苗然后进行培养生长,该工厂就是下图的模式生产的

网友B:
芽差异性太大,且容易弄伤,不好干,分选植芽人工,擦拭插孔可以自动,然后自动入库,成熟后自动出库采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芽差异性太大,且容易弄伤,不好干,分选植芽人工,擦拭插孔可以自动,然后自动入库,成熟后自动出库采摘

嗯。现在准备考虑人工分选植芽,但是植芽后要进行补土,让土稍微包紧芽,这个可以自动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准备考虑人工分选植芽,但是植芽后要进行补土,让土稍微包紧芽,这个可以自动化吗

补土用漏斗往里面补就行了,有空间的话可以稍微下压压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