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个关于渐开线圆柱直齿轮画法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根据渐开线齿轮的定义,我按照已知的模数、齿数、标准压力角以及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已画出来一个不太完整的齿轮。基圆外面的齿廓是渐近线,可以画出来,但是基圆内部的齿廓该怎么画呢?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
惭愧 我简单的学了下,最终还是选择下载模型导出来

网友(点评):
噢,谢谢!我是看书画的

网友A:
这个有标准件的

网友(点评):
我是想知道这个标准件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标准件的

那要查一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