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上边的丝印如何去除且对表面的伤害较低

楼主(2018-12-13):
现有一个铝壳,由于更改的元器件,之前面板上的丝印需要去除,然后在进行丝印,请问一下各为大佬,有没有不太伤表面的去除丝印的方法,谢谢大家
PS:用有腐蚀性的酒精进行擦拭:
。。。。

楼主:
先谢谢各路大佬指点

网友A:
丝印的不是专门有去丝印的药水么,你问问,我以前干过,铝表面字擦去后损伤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的不是专门有去丝印的药水么,你问问,我以前干过,铝表面字擦去后损伤很小的

这个我之前有接触过,具体叫什么不太记得了,好像叫抗白水,谢谢您啦

网友B:
尽量用酒精,慢慢擦会掉的,如果用天那水,783什么的很容易造成产品变色甚至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用酒精,慢慢擦会掉的,如果用天那水,783什么的很容易造成产品变色甚至变形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