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SMC耐横向负载气缸选型

楼主(2018-12-13):
各位同道,请问SMC耐横向(即导杆径向)负载的气缸有哪些?工作接触气动元件较少,所以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更专业,省时!

网友:
带导向杆的气缸,

网友(点评):
也是坑。我选了2个导杆那种 80缸径的,横向负载30N,一周不到,导杆磨损报废了,厂商说,导杆气缸只是防止晃动的,不能承受横向负载

网友(点评):
应该选铜套那种导杆,而不是直线轴承,会好点吧

网友(点评):
晃动厉害,导杆镀铬层已经磨掉了,然后直接拆掉,自己搭了2个线性滑轨上去

网友:
带导杆也有一定的参数。

网友:
拿个具体实例来说。

网友:
建议空间允许的话,自己加直线导轨,与气缸配套使用。或者考虑滑台气缸。

网友(点评):
嗯,配导轨主意好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自己搭结构去承受,类似于止挡气缸这种就是专门承受径向力的。小的话带导杆和滑台的气缸都可以。

网友:
MGP系列把

网友:
滑台气缸或加配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