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选型请教

楼主(2018-12-13):
机构原理图如下。说说组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吧:密封圈是使用的怡合达品牌,材质丁晴橡胶,轴上开槽48mm、宽度2.7mm、孔尺寸51mm(尺寸按照已完全按照标准)。密封圈套到固定套再安装到旋转环上发现完全压不进去(用虎钳压直接压费了一个密封圈),于是把槽直径改为47.7mm也完全压不进去,后来把直径改为47.5mm手需要用点力才能压进去但是旋转起来很费劲,手动旋转固定套和旋转环发现很费劲。 于是市场上买了硅胶材质的密封圈,由于硅胶较软,安装的时候手稍微用点力就可以安装了,但是旋转起来也不是很顺畅,估计57步进电机(1.0nm)带不动的。安装两个O形圈存在漏气的现象,安装四个就不会漏气。求高手指点旋转费力的问题,感谢!!!

网友:
让我选,我选内径47,线径2的硅胶密封圈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机械密封安卓版,。。。看9楼工具。。。

网友(点评):
请给出选47mm的依据,我是按照手册上来的!

网友(点评):
硅胶密封圈有弹性,为了密封效果,一般密封圈内径要稍微小于轴径

网友:
费力是因为胶圈的外径52大于51的缘故吧。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O型密封圈的沟槽结构和精度都是按标准设计,O型圈的对应线径选择没有问题的话,安装时,一般要在O型圈上涂抹润滑脂再进行安装。

网友:
个人看法是旋转动密封用O型圈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安装困难加上后续的电机需要选大功率否则转不动,建议考虑考虑其它密封方式,我目前高的一个很小的设备用到这种密封方式也不用起来不顺畅,密封圈才内径6线径1,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尺寸设计输出。。。。看看9楼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感觉密封圈选择的不恰当的,但是又不知道选用哪种密封圈的

网友(点评):
低压气体旋转密封最好的是磁液密封,但不是很普及,液体旋转密封现在有不少可靠的方案,高压气体旋转密封一直都是难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转速有多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选择O型圈不如选择唇形密封圈效果好。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看9楼手机软件,选型密封圈?

网友(点评):
转速:2r/s

网友B:
一看就是密封圈选错了,选48内径密封圈不要用48的沟槽,用沟槽也要正公差,不然装上去也密封不了。该说楼上也说了,重新选个密封圈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尺寸设计输出,请看9楼

网友(点评):
你的说法都是想当然!该尺寸是按照密封圈标准,而且查了多个标准也是一致的结果。这次我是从48mm试着减小到47.5mm 如果下次选个20mm密封圈轴的槽径又该设计成多少呢?

网友:
1.这种回转结构的阻力对于手的力量来说本身就很大,一般在低转速间歇回转情况下使用,而且建议使用带有支撑环的O圈,你选的S圈应该属于NOK的吧?他家都比较全,有带有支撑环的,可以减少回转阻力;
2.为了减少安装时对O圈的破坏,一般安装侧需要有安装倒角,如图:

3.也可以先不要安装O圈,除了O圈外预先装一遍,看轴承同轴度如何,是否影响回转;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亲看9楼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建议很对。倒角后来又让厂商加大的,明显好装一点,他们自身旋转是很顺畅的(我有试过)

网友:
o型圈主要用于是静密封,你这个有相对的转动,肯定会有阻力,另一方面,需要考虑耐磨,润滑,但是你的介质又是气体,本人只能帮你到这了,对了,聚四氟乙烯组合密封考虑一下,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推荐看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O型密封圈的沟槽结构和精度都是按标准设计,O型圈的对应线径选择没有问题的话,安装时,一般要在O型圈 ...

润滑油,润滑脂都试过。丁晴橡胶的太紧,硅胶的要松的多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尺寸设计输出。。。

网友(点评):
旋转的用氟橡胶要好的多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旋转接头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看9楼,机械密封安卓版,有工具

网友:
首先你不上密封件安装看是否顺畅,排除两端同心度产生的问题。你这干摩擦旋转肯定费劲了,你要么在O型圈上涂点润滑脂,安装时内孔也要涂润油,还有就是你旋转环的内孔表面粗糙度是否达标,至少要1.6。如果你的转速较快的话不建议用O型圈,有专门的孔用或轴用的旋转密封。

网友:
旋转要密封不要用O型圈

网友:
感觉是没有导程的,安装时在端部,密封圈就被切掉了,中间通气孔在安装时密封圈也会鼓入孔中,从而拉坏
建议在气孔部位开槽约直径52.4,宽略大于气孔直径,槽边倒成15~20°引导斜角

网友(点评):
另外因为要旋转,所以材料最好改成氟橡胶的,并涂抹硅油(脂)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C:
这个我们的产品上就用,很硬的旋转密封圈,安装有难度,有个指甲印都会漏气,我们是做机床的,五轴机床,C轴旋转用

网友(点评):
你们是用的哪种密封圈的?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机械公差安卓版。。。看9楼手机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的产品上就用,很硬的旋转密封圈,安装有难度,有个指甲印都会漏气,我们是做机床的,五轴机床,C ...

我们用的是FKM旋转密封圈,氟橡胶的,一百多块钱一个,有点小贵。

网友(点评):
FKM是氟橡胶的简称把,其实密封圈的类型是最主要的,是O形圈还是唇形密封圈还是其它类型的?

网友D:
密封圈的过盈量多少合适啊

网友(点评):
密封圈标准、及厂家设计压缩变形量在20~30%,比如2.65的圈端面密封时槽深2

网友B:
楼主说完全按标准,不知道手上那份标准是如何的?首先我认为不标准的有活塞直径,也是有标准公差的,看图上差的蛮大,比沟槽底径高出了多少?还有套最小的导角长度,图上也没显示出来,也做不出来,有了导角最上面密封圈就密封不了。轴上中间小那么多,有没安装的时候直接把密封圈挤到气孔的位置?气流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导流腔,仅仅用轴套间隙配合用。
我这里没有48X2的密封圈资料,查了相关的资料,老资料给的数据很明确,楼主这样密封形式,根据密封圈截面直径,沟槽底径比密封圈内径大约0.4到1mm的都有。
手上有一份派克0圈资料,分静密封和动密封,静密封沟槽底径有小于等于大于圈内径,但是多数是大于的,小的也只有两三丝,大的都是大几十丝;动密封即活塞密封,几乎都是沟槽底径大于密封圈内径的。表上的数据明确说为什么设计,但已经给了一个思路
轴和套相对运动,密封圈究竟该跟随哪个转动,或者哪个相对运动大些?显然最好密封圈在沟槽里静止,减少摩擦面积,减少磨损,而且沟槽内粗糙度也比直通面差很多,还不如让密封圈主要变形量在沟槽内。
O型圈没明确说可以用在旋转密封,样本有的数据都是在静密封和活塞密封用的。旋转密封圈几乎都是用唇形密封圈。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耐心的答复,我也觉得应该是选用其它种类的密封圈

网友:
动态密封建议用U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完全按标准,不知道手上那份标准是如何的?首先我认为不标准的有活塞直径,也是有标准公差的,看图上 ...

misumi、怡合达都有相关标准、、、、

网友C:
给你上个图,就这种密封圈,组合起来用的,类别应该就叫旋转密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misumi、怡合达都有相关标准、、、、

事实上上面所有示意图都是静密封,连活塞杆密封都没。
你所说的米思米等是商行,他们都是找工厂代工的,找样本应该找专业厂商,如国家标准,派克,NOK等厂商的

网友E:
初步选型非常错误,O型圈适用于静态,而且你用4个摩擦力肯定大。O型圈是便宜,但不能什么都用O型圈。
强调一下:密封圈不只有O型圈,旋转类密封有很多种,比如roto glyd ring。有需要的话联系我,具体工况具体对待。

网友(点评):
是选型错误。麻烦告知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步选型非常错误,O型圈适用于静态,而且你用4个摩擦力肯定大。O型圈是便宜,但不能什么都用O型圈。
强调 ...

qq:307844587

网友:
动密封,O型圈配挡圈,解决旋转卡的问题,第一道槽加宽约1mm,挡圈在出口方向。沟槽形式根据O型圈安装说明,不会错的。

网友(点评):
对密封没什么认识,大侠可否画个示意帮忙理解!

网友:
o型圈虽小,学问很大。先按规定,不要想当然。

PARKER规格

PARKER规格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对。之前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这个使用寿命怎么样

网友(点评):
应该不怎么样的,我打算在设计一个预备方案!

网友:
旋转格莱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上个图,就这种密封圈,组合起来用的,类别应该就叫旋转密封圈

旋转格莱圈
perser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从开始选型就选错了,O型圈是静密封的,就是这种结果可以实现,运转时间久了o型密封也会破坏的,起不到作用。
两种改进方法:第一种还用O型圈,改为端面静密封。第二种改为石墨动密封结构

网友(点评):
隔行如隔山啊,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密封圈选错了,选48内径密封圈不要用48的沟槽,用沟槽也要正公差,不然装上去也密封不了。该说楼上 ...

这个我也是过,就是按手册设计密封圈阻力也很大。但是就现实楼主的功能如楼上所提应该有专门的旋转动接头。我知道电器的旋转接触可以用滑环。

网友:
动密封形式不对   应该采用动环静环密封     密封圈外径大了一点

网友:
可以试试四氟密封圈

网友:
专业,果然叫格莱圈

网友:
这个密封圈选错了哇

万华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聚四氟乙烯的Yx密封圈

网友:
旋转密封用o型圈,也是牛逼

网友(点评):
大侠,见笑了!

网友:
O型圈一般不能用于旋转运动,大多数情况都是用于往复运动。这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封圈的过盈量多少合适啊

收到,谢谢老板

网友(2019-05-24):
考虑一下机械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