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铸铝件镶牙套的疑问

楼主(2018-12-13):
各位大佬好,最近设计了一批压铸铝合金,材料ADC12,由于螺纹要求强度高,设计时采用了镶牙套工艺,实验时发现,由于是盲孔,牙套尾有时没有断裂,而且还有断裂后断尾在盲孔内出不来的隐患。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看到楼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实物状态的图片?镶牙套应该是螺纹钢套,大多数是不锈钢材质,强度很高,怎么会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楼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实物状态的图片?镶牙套应该是螺纹钢套,大多数是不锈钢材质,强度很高,怎么 ...

就是不锈钢螺纹钢套,不锈钢螺纹套有个尾巴,安装完了需要把它冲断

楼主:
螺纹套图片

网友:
专用的断尾工具也断不了吗?

网友:
总有一款适合你。。。。。。。。

楼主:
目前试验结果是100个有1-2个断尾不顺利,而且断尾在盲孔内不易排出

网友:
用不帶尾巴的不行?

网友(2022-10-10):
用无尾的呀,量大的价格也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