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的路过的不要错过 盒子外模包装机 求指点

楼主(2018-12-13):
盒子外膜包装治具,图1为尺寸图  图2为成品。哪些大神做过类似的求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2-14 08:08):
补充一下  需要做成自动化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这个产品的包装动作是什么样的?先包哪个面,再包哪个面才能做出合格的产品?这个感觉不是仅仅靠一个定位的治具能做出来的,类似这种包装设备比较多,不知道你包装是否需要实现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产品的包装动作是什么样的?先包哪个面,再包哪个面才能做出合格的产品?这个感觉不是仅仅靠一个定 ...

包装动作 随意 只要能包好 即可 需做成自动化  但是手动供料 谢谢大神参考

网友B:
你这个还算简单的,三维立体包装只要保留一面

网友:
包装机械里面有折盒机,先把三面折出来,把盒子放进去再把最后两边折下,涂胶封口

网友C:
看着挺麻烦的 楼主你这个模有热缩性吗 不然很难贴紧 还有盒子是什么样的盒子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网友:
静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麻烦的 楼主你这个模有热缩性吗 不然很难贴紧 还有盒子是什么样的盒子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盒子就是普通的盒子  折这种膜应该不用很大的夹持力吧  膜没有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算简单的,三维立体包装只要保留一面

有没具体点的思路 感谢

网友D:
两端仿型夹持旋转,膜单边贴合转一圈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仿型夹持旋转,膜单边贴合转一圈就好了吧?

这个可以保证膜和产品的贴合度吗  会不会产生大的空隙  有做过类似的吗  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