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排队装置求教

楼主(2018-12-13):
如图所示,木板四块一组,由左向右不断的由输送装置输送过来,输送速度约0.1m/s,在不影响前续不断送料的情况下,后续装置将木板排成一列纵队被送走,求教解决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
做两套送料装置,第一套将4个一组的料送到位,物料顺势在第二套(第二套送料装置输送单个物料)送料装置上就位(第二套送料装置比第一套送料装置低一个高度值)。物料到达第二个送料装置上之后,将靠近我们这边的单个物料输送走,然后机械手将这一组物料的第二个物料拨到第二套输送机料带上,然后输送走,第三第四以此类推。

在物料从第一套输送机转入第二套输送机时,第二套输送机一次输送单个物料时要计算好送料节拍,控制好物料等待时间。

网友:
有钱就买个机器人,没钱,买4个气缸,XY各2个,夹着一堆木板,一个个往传输下放.

楼主:
谢谢了,先比量下,看空间够不够!

网友(2019-07-23):
楼主后面有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