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质量的电镀厂

楼主(2018-12-13):
求稳定质量的电镀厂,南通附近。  镀Cr  ,  Ni

网友:
轧机、电镀,金轮的?

网友:
太仓月生电镀,我们的合作伙伴

网友:
在度娘上问问吧,地图上应该有的,先找厂然后看工厂的额口碑呗

万华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江浙沪地区很多电镀园区,上海少点,好多搬到江浙了,带上你的零件,打开手机地图,输入电镀,然后选一个大的,最近的,开车过去即可,园区一般都是很多车间,镀种也比较齐全,首先你自己要搞清楚是镀硬铬还是装饰铬?镀镍是电镀镍还是化学镍?当然你不明白也没关系,电镀师傅一看就知道了。量大的话你都不用去,直接一个电话人家自己就来了。南通电镀厂很多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12-21 09:30江浙沪地区很多电镀园区,上海少点,好多搬到江浙了,带上你的零件,打开手机地图,输入电镀,然后选一个大的,最近的,开车过去即可,园区一般都是很多车间,镀种也比较齐全,首先你自己要搞清楚是镀硬铬还是装饰铬?镀镍是电镀镍还是化学镍?当然你不明白也没关系,电镀师傅一看就知道了。量大的话你都不用去,直接一个电话人家自己就来了。南通电镀厂很多
内行人呀!谢谢

网友(2019-04-25):
这位是高手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百度高德爱死你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