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能不能在装配空间插入零件时按比例缩放零件

楼主(2018-12-14):
请问:solidworks能不能在装配空间插入零件时按比例缩放零件

网友:
零件可以缩放,完了插入进来就好了。插入时缩放应该不行

网友:
我理解是要改变零部件尺寸,而不是视图的缩放
这个用二次开发肯定能解决
另外,调用在系列零件表中的零件,尺寸只能是固定的,如果需要改变尺寸,需要调用另外的零件
不过,在solidedge中有这样的功能,在装配环境下调用类似于系列零件表的功能,这个表可以编辑装配零件的变量和添加函数公式,这样变量变化时,函数值也跟着变。比如装配中有轴和轴套,轴直径变化时,轴套的内径也跟着变。估计这是你要的功能。SolidWorks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确定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功能,在正规的设计文档中仍然不能用,因为图号(或者物料编码),也就是设计文档的管理不合规。
这个功能不能帮你自动更改图号,以及一系列后续问题,明细表、对之后的工艺文件影响(文档管理)
所以,要想系统的解决问题,要用二次开发,特别是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简化二次开发